MINI CP 尾巴问题!

楼主(2012-11-26):
华X mini cp航线中突然自转,
收油后撞墙炸机,脸罩都没瘪。
再次试机,发现一开控尾电机就转,
但转得无力,加大油门后就不锁尾的自转了。
请大大们支招。

楼主:
控油门锁定,油门到底。
JJ一插电尾电机就会转了,
推油门,尾电机还是无力不锁尾

网友:
有可能尾电机即将挂了
缩小螺距 减少油门 感度75
都无效就可能是主板了  返厂吧!!!!

网友A:
返厂兽后如春天般温暖

网友:
等老手解答了。。。。

网友B: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飞机突然自转,并闻到焦味,之后情况和楼主一样尾电机没力不锁尾。
换尾电机后还是一样,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返厂维修吧

网友:
我的小飞机也有锁不住尾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电机没问题就是主机有问题了

网友:
曾经返厂归来第一天就炸鸡 也是不锁尾 打转 问题是主板IC坏了 程序乱了 劝楼主返厂吧 我当初一个IC 10大洋还行

网友:
等老手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飞机突然自转,并闻到焦味,之后情况和楼主一样尾电机没力不锁尾。
换尾电机后还是一样 ...

额滴神啊!
就是这情况啊!
又要见万能的兽后了。

网友:
这个问题嘛,我也遇到到过,很可能就是陀螺仪坏了,楼主把飞机通电对频,然后拿在手里前后左右倾斜,看看舵机有没有补偿动作,如果舵机根本没反应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陀螺仪坏了,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