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突然发疯,惨炸。求各位高人帮忙分析原因指点迷津

楼主(2012-11-26):
今天下午爽飞naza四轴,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准备航拍图书馆。在操场搜星满卫星起飞,无红灯更无黄灯闪烁,GPS模式起飞,起飞姿态良好,上升到15米左右高度,突然急速往左边飞行,目测是全油门的速度。但此时我绝未动摇杆,速度实在太快,眼看就要撞上学校图书馆,收油门强降炸机。用的是4006盘机和12寸桨,4S电池,前几块电池均爽飞,定高定点悬停均良好,微风天气。用的天8控,72m频率,此前在同一地方已爽飞N次,初步排除被干扰因素,电源模块上未亮黄灯,并且设有失控返航。

损失:全碳管一根,电机座一个,上中心板一片,四支1247桨均报销,sony的HX7卡片机死机报废(卡片机到手还未满月),碳纤云台报废,数码舵机扫齿。预测损失接近4000大米。
炸机图:

求高人分析原因,指点迷津!

网友:
过于相信科技了。。。。。

网友:
安慰安慰!!!

网友:
感觉还是72m的关系,之前没有受过干扰,不等于一直都没有干扰。另外,GPS天线呢?

网友:
不用神控试试看

楼主:
求各位大神高人帮忙分析!

网友:
如果是FM控+PPM接收机,可算死得其所,没啥好稀奇的,PCM接收机还有检查的价值。。。

网友:
你是 论坛上 第二台 naza 发疯 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M控+PPM,可算死得其所。。。

敢问何出此言?能说明白点吗?

楼主:
用狗2拍的学校图书馆,今天差点就撞上了

网友:
叫DJI赔钱先。

网友:
同情一下

网友:
航拍还是空旷的地方好啊    有挽回的余地

网友:
多么熟悉的机架啊。安慰LZ一下

网友:
大疆让我心惊胆战

网友:
惨~~~~~~~~~还想买个NAZA来玩的~~~~~~~~~~

网友:
这一套要多少米啊????

网友B:
多用姿态吧,反正GPS也只有悬停才有用。

网友C:
DJI都发布了GPS固件有BUG

网友D:
伤不起啊!!

网友E:
应该是72M接收机的问题,因为我以前用72M在同一地点经常失控,换2.4G后在同一地点再没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咩有黑匣子 找DJ都没有用

网友G:
知道什么问题么?

网友H:
发觉一个规律,疯狂炸机的都是在gps模式下,

网友I:
话说最近好像NAZA是不很稳定的 还是XA不错啊

网友J:
这种 情况 我也 有过 千万别相信 GPS 玩多轴必须设置( 自稳 + 定高 和 自稳 + 定高 +GPS) 出现 上边情况 (不用GPS 也别用自动返航和失控返航) 直接 自稳+定稿
以前我也想你那样炸过 但是用了( 自稳 + 定高 和 自稳 + 定高 +GPS) 两种设置 在没出现过

网友J:
自稳+定稿看清姿态飞回来 然后断电在上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自稳+定稿看清姿态飞回来 然后断电在上电
那时候速度太快,情况危急,眼看就要撞上图书馆了,只好收油强降了

网友L:
换零度X4吧 DJI不靠谱啊

网友M:
路过表示慰问

网友N:
你肯定不知道老手都是不飞最后一块电哈

网友O:
我的也是前两天 突然向前飞,最后撞树上了,还好就损失一只浆

网友P:
不炸机商家怎么能多赚钱呢,修好了继续用GPS啊

网友Q:
深表同情啊。

网友R:
ppm容易干扰多了,我之前用fm ppm,mk都炸了好几次了。换控之后,mk告别炸鸡,当然不保证你的情况跟我一样。围观

网友S:
大疆真的伤不起啊!果断入了兔子!

网友T:
哪吒?三太子嘛,总是有点脾气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大疆真的伤不起啊!果断入了兔子!
兔子也有不靠谱的时候,我失控炸过2次,还是mwc最好了

网友V:
我估计是gp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