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DEVO10冒烟烧控之后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2-11-26):
                      分享一下DEVO10冒烟烧控之后的维修经验

我的DEVO10正常使用了五个多月,前两天开控不久就莫名其妙的黑屏,凑近了能闻到一般糊味,
之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由于忍受不了返厂漫长的等待,我索性拆开自己维修了一番,下面是一
点维修的经验,供大家分享

不擅长码字,看图说话
内部整体结构,算是比较整齐的,接插件排列的很有序,基本只用看上面的标识就能原样装回去了。

这个是主控制板

图上圈起来的就是两个损坏的元件,右边的是PMOS管,左边的是电容,POMS完全烧毁,电容
经测量已经内部短路。PMOS是起开关的作用,受控制为后面的电路供电,电容是起滤波的作用,
MOS管经咨询华科尔客服型号是IRLML6402,电容型号比较随意,但一定要选用耐压16V以上
的电容。

如果有现成元件换上去基本就能修复。如果手上没有合适的PMOS,可以直接用导线连接上面图
中的两个点,装回去的时候,控面板上总开关的插头也不要插回去,这样开关就不再起作用,接
电池,控就开始工作,要关控就把电池拔下来。这个方法可以应急使用。如果没有合适的电容
的话,也可以不要,我的就把电容去掉了。正常使用也没有影响。另外,这个贴片电容也可以用
电解电容代替。

根据我的分析,原厂的PMOS型号选择不当,IRLML6402这个MOS管的VGS电压只有12V,而
D10正常工作电压也是12V左右,这就很容易造成MOS管损坏。不知道原厂采用的MOS管之前
,我根据个人经验,判断烧掉的是一个PMOS,又找了相关资料,最终选用的MOS管型号是
AO3409,它的VGS电压是20V,就没那么容易损坏。另外,不仅是MOS烧毁,电容也短路了
,由此判断,华科尔原厂电容选用的电容耐压可能也不够,正是由于电容在使用过程中被击穿
短路,使得通过MOS管的电流太大,最终发热烧毁。

最后提醒一下D10是软关机,开关关掉之后,电池并没有完全断开,还有很小的电流给控供
电。所以,长时间不用,一定要把电池取出来。

没想到这么多人回复,再补充一下,AO3409和IRLML6402都算比较常见,零买的话,一般一块
钱一颗。不过都是国产的,厂家还很多,可能要靠点运气。贴片电容的话一般都不零卖,可以
找470UF/25V的插件电解电容代替。

网友:
高手怎么这么多内

网友:
高手 我们对这个可是一窍不通

网友:
坛内的高手还是很多滴!

网友:
楼主电子电路学的不错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什么出了毛病喜欢动手弄,买来的东西只有一次返厂经历,让我等了1个月。还是自己捉摸比较有意思,又长知识又可以节省时间,最讨厌等快递

网友:
看来D10不能用锂电呀!
8节充电电池满电11、5v正好
3s锂电满电达到12、6v有点高了
而且锂电内阻低

网友:
驭风真给力。收藏学习了 顶一下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珍爱生命,继续远离华XX

网友:
哈哈~这快就给整理好发出来了啊

两张图看不到....mos 很难零买的到吧,看来要 LZ 造福大众给大伙提供换 mos 服务了

网友:
便宜的贴片钽电容耐压低,便宜的MOSFET耐压地低.........

网友A:
楼主专业。希望我的不会出事情。

网友:
LZ用了5个月,也就是6月时的控,和  20166333 “我在淘宝买了个DEVO 10 ,用十几天,今天冒烟了” 7月时的控 貌似同一时期的货啊 !!
~~我昨日才淘的D10还在路上,看来得拆开看PMOS是否换料了.

网友:
唉   冒烟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鉴定完毕。

网友(2013-01-30):
啊,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2013-04-12):
华科尔应该注意这个事情才对。

网友:
华科尔的技术要丢饭碗了!!!

网友:
看来以后用完要拆电池了!

网友(2014-07-19):
楼主可以帮我看看 这个 d7e 烧掉也是电容吗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B(2014-09-05):
软关机就一定还会消耗电流吗,为何我上次用5位高精电流表测D10电流,关机后读数是0.0000A?

网友(2015-07-15):
大神,,我的D10也是如此情况,由于我焊接实在一般,就不想冒险换PMOS管了,所以打算直接把那两个点短接起来,这样长期使用会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关机就一定还会消耗电流吗,为何我上次用5位高精电流表测D10电流,关机后读数是0.0000A?

是不是错觉?手动的开关没必要设计成软关机,节省不了两毛钱的多少成本,没必要啊!

网友:
D10是软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错觉?手动的开关没必要设计成软关机,节省不了两毛钱的多少成本,没必要啊!

这个目的是关机后还有时间保存数据,直接断电就会丢失数据。

当然也有程序上面的问题,原厂固件程序是在关机时统一保存,如果在正常关机之前断电,所有设置都会丢失。

而Deviation固件则是每设置完一项都即时保存,所以它关机速度更快,突然拨出电池也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
高手啊!!手工活

网友:
怎么这么叼

网友(2018-11-23):
我的华科尔D10插错了18V的电源,也烧了,打开开关无法开机,但关机可以。现在我的做法是先开开关,然后再插电池就能开机正常使用,不想返厂维修,想自己修复,希望我们能互相交流一下,我的QQ513465130或微信qjtyyqcz。

网友D(2022-12-02):
引用 网友B:
软关机就一定还会消耗电流吗,为何我上次用5位高精电流表测D10电流,关机后读数是0.0000A?

很正常啊,MOS管的关断电流一般uA量级的,你这个还不到1uA量级。。
就是那个关机的电阻,电流的话估计也在几u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啊,MOS管的关断电流一般uA量级的,你这个还不到1uA量级。。
就是那个关机的电阻,电流的话估计也 ...

别挖坟了,你回复的人也许早退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