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问题。。。很严重!!!

楼主(2012-11-26):
前段时间买了个K8准备在500用来练习

心想就算炸也没有多少银子

10个起落内都很棒。和V8没有区别

第11个起落,空中对尾悬停状态突然断电。没有任何反应

炸鸡损失大小浆

修复以后一周,今天试飞。起飞油门推到中立位置往上一点点直接往右倾倒,炸鸡

然后更换大小浆,大齿盘,尾管,横轴,继续试机。这次没有上大浆。发现修正一切正常,舵机运动正常。但是接通油门电源试飞时

发现。油门推到中立点往上一点点。就有一个舵机,右边的副翼舵机直接往下拉到最底。这个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不知道有别的朋友碰到过没有。。。。。。

是K8的问题吗?

如果不是。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多炸几次就能自动恢复了。。。

网友:
围观,其实...山寨真的不可取...

网友:
K8上百起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谁叫你用山寨东西  炸几次 v8钱有了

网友:
看看日志吧,朋友…能找原因…改换就换呗…
你的故障估计要换…

网友:
什么是K8?求科普

网友A:
——感觉属于 “供电 不足” —— !!才炸机——

我现在飞 500级的电动直升机,我就采用独立的UBEC

因为有 固朗KDS三轴陀螺 + ArkBird自动导航、图传
等复杂的电子设备,调试只接UBEC不接电调的主线很方便

更重要的是UBEC直接:接在与舵机密切联系的固朗KDS上,
能确保电压损失小:舵机供电充足,不乱舵。而且我自己
(硅胶线)加粗了UBEC的输出线

(不加粗的话:用5.5A电流实际测试:UBEC原装线的电压
损失高达0.6V,插口电压实测只有4.23V,还有插接件损耗)
----你想啊4.23V的电压给V8供电能不出问题吗??

一句话:谁与舵机密切连接、UBEC就直接给它供电。

网友:
还是没必要用山寨的!

网友:
不用bar的飘过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
消除

油门推上去右倾斜是震动原因,我以前用V8与MB时都有同样的问题,只要震动达到陀螺仪的共振点V8 MB都会右倾斜

解决这个问题先排震,然后用硬些的双面胶,软厚的双面胶很容易产生共振

希望我的经验对楼主有用

网友:
山寨产品。。。

网友B:
我的k8还只是2个起落。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网友:
我的K8在450上用了12个起落,还不错

网友:
用JR TAG-001的飘过。

网友:
我用K8推油门起的时候也是左倾很厉害,这是打副翼修正离地,就没问题了

网友:
表示还没有用过V8

网友C:
lz 你把桨拆了 放地上 全油门 看看十字盘会斜吗?会的话很有可能是振动引起的 要排震

网友:
8樓正解,請查看日誌,可能是機械問題造成振動所引起.

网友:
查日志,找不出问题,就去换。。。K8是有售后的

网友:
油门推上去右倾斜有震动的原因,我蓝v8 5.3pro照样出现过
你说的两个情况,都不能直接归咎于K8

网友:
先排震,如果震动不是很大,劝你,看看bec的问题,反正我用自己做的bec调机就会莫名的出问题,用花牌自带的bec就没问题。多分析一下吧,别急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把桨拆了 放地上 全油门 看看十字盘会斜吗?会的话很有可能是振动引起的 要排震

属于。你只要推油到中点高一点点的位置就副翼舵机不正常了。右倾。是不带浆试的。。。

可是K8又不是第一次飞了啊。。。这个震动可能是为什么呢?

怎么排除呢?

网友C:
我之前的mini vbar症状和你一模一关于震动的排查可以翻翻帖子 一两句说不清 我是全换了新的配件后 最后发现是尾波箱的轴承引起的 要自己一点点排查 大原则是运动部件都拆了 一个一个装上试试 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的mini vbar症状和你一模一关于震动的排查可以翻翻帖子 一两句说不清 我是全换了新的配件后 最后发现 ...

问题是也不可能因为震动完全3轴无法使用吧?

之前就一直震动很大啊。。。不至于现在完全飞不起来吧?

意思要完全一丁点震动都没有才能飞?

那不是说。有震动的机器就完全用不了3轴陀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这振动有没比你的飞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也不可能因为震动完全3轴无法使用吧?

之前就一直震动很大啊。。。不至于现在完全飞不起来吧?
...

vbar本来就是很怕震动的 相信kbar也一样 之前没事只能说明振动没到临界点而已 vbar空中秒翻的例子也不少 都是振动惹得祸

网友:
K8  买回来之后  直接无螺距

网友:
目前70个起落左右   无问题  身边有5个朋友在用   都没事......哈哈

网友:
买k8找我啦,全新二手处理啦 需要的加群找群主:106762608

网友:
K8劝大家不要用了。我也出了问题。看我的帖子吧。便宜无好货。炸机次正品VBAR的钱都来了

网友:
K8出问题的帖子不少了。自己找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属于 “供电 不足” —— !!才炸机——

我现在飞 500级的电动直升机,我就采用独立的UBEC

牛逼的正解  我前两天还因为这个原因炸机了  果断换了带开关BEC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也不可能因为震动完全3轴无法使用吧?

之前就一直震动很大啊。。。不至于现在完全飞不起来吧?
...

震动看频率,刚好产生的震动点达到陀螺仪不能工作频率就完了,所以我介意换硬点的双面胶

不要吧问题全部归K8

震动达到某点,MB V8 小姨子 照样侧翻,都是一样的,三轴系统就是怕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的正解  我前两天还因为这个原因炸机了  果断换了带开关BEC的电调

最好是:独立的 UBEC 。而且买来之后,

要自己 加粗 UBEC 的输出线,或者加多路输出

网友:
这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