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俾斯麦随改

楼主(2012-11-26):
89买的

客串一起做的

线比较乱,没深究,瞎搭上去的

入水

宜园

网友A:
下水的是89元买的????

网友B:
涂装漂亮,应该再适度旧化,再低姿拍摄,就很完美了

网友:
不错 没事在室内做做静态也挺好玩啊

网友C:
漂亮!
让我想起我50年前的第二艘像真舰,
第一艘是PT7鱼雷艇。
那时无线遥控还未流行,只能调绕圈航。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水的是89元买的????

淘宝买的嗯,似乎恒泰有遥控俾斯麦,一百左右吧。差不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装漂亮,应该再适度旧化,再低姿拍摄,就很完美了

呵呵,是 菜鸟,喷泵喷笔都还没,拿的喷灌喷的,缺颜色,还缺好多工具,材料。只能慢慢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让我想起我50年前的第二艘像真舰,
第一艘是PT7鱼雷艇。

多谢前辈夸奖,会继续努力

网友:
最喜欢的像真船就是战列舰了

网友D(2012-12-27):
请问你这个尾舵怎么弄的!!请楼主赐教

网友D:
你的那个小舵转弯灵活吗

网友E:
很规整!船头的纳粹旗是喷的还是水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是 菜鸟,喷泵喷笔都还没,拿的喷灌喷的,缺颜色,还缺好多工具,材料。只能慢慢来了

     油漆是喷罐喷的?真牛!静改动的航模涂装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喷罐喷船体还可以,甲板及上层建筑用噴罐怎么弄?试了N多种方法了,还是不敢下手。丙烯涂料颜色好,但怕水!用油漆颜色不好配,而且小面积涂刷时间长,有色差,怎么弄?请指点!

网友G:
帝都的龙潭湖????

网友H:
是淘宝上1:300的吗?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个尾舵怎么弄的!!请楼主赐教

不好意思,最近很久没登了,才看到。我当时做的时候,那两个小舵面的轴太短,所以在轴上垂直割了一条缝,插了细长的铜片,再用绝缘胶带包成圆柱形(要是有工具可以直接钻孔,放个小棒子什么的),在小孔里涂脂膏,把两个舵面插进去,再在轴上套个环固定,防止舵从孔里掉出来,当然,在船内部的轴周围也要做防水,比如加个截短的吸管什么的,里面也注油,防水不错的。自己试试,动手做做,肯定能弄出来的。这样做比较省钱吧,不行还能买模型用的套管,自己改,格里芬好像有类似的,自己截,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那个小舵转弯灵活吗

速度开足很快的,速度快了,转弯还是很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规整!船头的纳粹旗是喷的还是水贴?

喷的,自己用纸板做的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漆是喷罐喷的?真牛!静改动的航模涂装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喷罐喷船体还可以,甲板及上层建筑用噴 ...

我当时喷也第一次,所以也没怎么细弄,但是是先装好了部分,喷好了,再黏上甲板的。舰船喷涂就是侧面和底面,分开喷,零件先装成一部分一部分的,再看哪一面好遮就遮哪里,另外面颜色后喷,喷了后再组装,这样会比较方便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个功夫活,得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帝都的龙潭湖????

不是的,是宜兴的宜园,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淘宝上1:300的吗?做的不错!

嗯,小号手的1:35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速度开足很快的,速度快了,转弯还是很给力的

谢谢我的那个大舵转向不给力!!!往右很灵活但是往左就没反应了!!所以就想问下楼主看我打算改下船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的,自己用纸板做的模,呵呵

非常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的那个大舵转向不给力!!!往右很灵活但是往左就没反应了!!所以就想问下楼主看我打算改下船舵

中间加一个螺旋桨,正对着舵吹水,这样就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加一个螺旋桨,正对着舵吹水,这样就灵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今天已经开始改了使用一个130的马达来吹浆

网友:
11.1v电池?!!!!无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