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5用的HDMI转AV的小玩意弄不好,求帮助。。。。

楼主(2012-11-26):
看到帖子说这个很好用,结果发现,如果不供电,屏幕显示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供电是5N通过hdmi供的,你要把右边的莲花头拆下来,板子上露出焊点,只接信号线的那个,焊一根信号线,焊一根负极到原来的焊点上,接到图传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5N通过hdmi供的,你要把右边的莲花头拆下来,板子上露出焊点,只接信号线的那个,焊一根信号线,焊一 ...

那个信号线接到图传哪里呢?就是原来插摄像头的那个地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信号线接到图传哪里呢?就是原来插摄像头的那个地方么?

没看到实物...不好说,反正就是接黄线,确定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实物...不好说,反正就是接黄线,确定是信号线

嗯......不知道您这弄的有图不,我用的是5.8G的图传.....500毫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不知道您这弄的有图不,我用的是5.8G的图传.....500毫瓦的

那好办了,黄线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好办了,黄线是信号

就是图传的那个信号线接到这个板子上就行了是不~~。。,。。。有两个焊点,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你要看好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B:
LZ可能用的HDMI线比较长,供电不足所以需要辅助供电!AV口外侧是地线,靠内的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能用的HDMI线比较长,供电不足所以需要辅助供电!AV口外侧是地线,靠内的是信号线

只要一根线一边连图传,一遍连接里面的焊接点就可以了么~~

网友B:
需要两根线,一根信号一根地线啊!

网友:
希望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两根线,一根信号一根地线啊!

这样子,谢谢你了,回来试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两根线,一根信号一根地线啊!

还有个问题。。。那个地线,接在发射机给摄像头供电的那边的地线是不?

网友C:
学习了,hdmi转av看来狗3fpv有了新的选择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看着这板子也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hdmi转av看来狗3fpv有了新的选择

哦! 不!不!不!  最新好消息  听说狗3是支持AV输出的,线的定义在USB接口里面!现在有商家在研究定义了!很快就会出商品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 不!不!不!  最新好消息  听说狗3是支持AV输出的,线的定义在USB接口里面!现在有商家在研究定义了 ...

miniusb是可以实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niusb是可以实时的啊

应该是,有一个FPV的商家正在研究!

网友E:
拆了 直接接了图传还是没用 还得供电 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