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场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6):
因为飞场飞场难找,面前找到最近的也要60公里,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时间的飞场。基本每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才能去飞一次,每次出去来回基本是一天了(包括中午吃饭)。电池有限,买足够飞一天的电池也不实际。所以想配一套外场充电电源,这样不用带很多个电池。
问题:1.请知道情况的模友帮忙介绍一套外场电源设备的详细配置。
2.通常都是早上出发去飞,按正常中午就飞完电了,外场电源能否中午吃饭的时候补充电(当地有朋友家可以充)。这样下午又可以飞了,才不会浪费一天的行程。

网友:
楼下解答吧 我只知道可以车充

网友:
用20AH的A123组个电站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站吧,我的电站可以充40几节3s2600的电池,飞450可以飞一天

网友:
看楼主的头像,应该是用3S 2200的电池吧?12V 40AH的电池包足够你飞一整天了

网友:
我天,楼主飞一次驱车60公里,算下一个来回油费少说也要100多大洋啦。
楼主入个大电流串冲充电器,可以采用楼上说的a123电池包或者直接汽车电瓶供电

网友A:
我终于感到很幸福了。  我的御用飞行基地离家只有 5分钟路程。

网友:
12v 100a电瓶,不嫌重的话

网友:
A123搞几块 解决

网友:
用12V 40AH 的蓄电池,怎么给电池充电?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发电机吧,家里停电也能用

网友:
发电机是最好的选择,20块油钱飞到累,

网友:
发电机好,方便益大家

网友:
其实可以试试太阳能充电

网友:
同意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终于感到很幸福了。  我的御用飞行基地离家只有 5分钟路程。

鄙视有好场地的。。。

网友:
那种发电机啊?普通的体积好打的说   还有  电站?新手  求解

网友:
发动机不推荐,维护和运输麻烦的很。
电站有A123大单体的,20AH一块,容量自己定,看充电器来配成合适的S数。
有用成品电池组的,A123 的26650,你自己搜搜。
买个合适的箱子,方便。
另外,用4S A123给充电器充电,当电源没电的时候充电器自动保护,基本不会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