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调了半个月,狗2终于可以用1080拍视频了

楼主(2012-11-26):
调了半个月,狗2一直有果冻,配置蝗虫机架,ATG云台,APC1047 郎宇2216-900 ,好赢30电调,3S 5200狮子牌电池,可以飞10分钟
原来都不敢用1080拍视频,果冻很厉害,昨晚把机架和云台隔震处理,早上拍一下感觉挺好,请看视频

这个视频是上个礼拜拍的用720.30帧拍,抖的厉害

这个视频也很不好,很晃

网友A:
我滴F550加狗2也抖得厉害,能告诉我具体怎么搞好的嘛

网友:
很给力的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滴F550加狗2也抖得厉害,能告诉我具体怎么搞好的嘛

主要是震动没有解决,在机身和脚架直接要做好隔震处理,我的是用软连接 用橡胶管连接  ,搞好后测试,最简单的测试就是飞机悬停1米5左右,用手去摸脚架或者云台,感觉不到抖动就好了,一点抖动都不可以,,还有这只是消除果冻,还有左右晃,就是云台横滚舵机换成亚托的DS650直机锁尾用的,反应速度快。还有3级以上的风就不要飞了,小机子不抗风,拍出来的画面,也很晃

网友:
上个图啦,拜托!

网友:
怎么去抖呢 看看你机架呗

网友:
建议拔掉云台舵机线。。试试。。 有时候不增稳。。还倒稳一些。。真的

网友B:
用1080拍,会减少果冻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080拍,会减少果冻的效果

机子如果没调好把震动消除,用1080拍果冻吓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如果没调好把震动消除,用1080拍果冻吓死人

哦,对,狗2的1080帧数没有720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