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如何用 FUTABA T8FG 设置 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2-11-26):
   如题  哪位大师会  请告知下!!

网友:
请到遥控板块下 载8FG的说明书,里面有讲!
基本就是选择固定翼的FLY WING类型,都基本设置好了。

网友:
我也是T8FG,你可以看看中文证明书,我是玩直升机所以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说明书上面好像我有看到过

网友:
这个貌似一两句说不清啊 楼主去下个说明书吧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想知道

字数字数

网友A:
用LNK进入菜单。 MODEL TYPE
                          TYPE            AIRPLANE
                          WING           FLYING WING
                                              2AIL

网友:
找到了中文说明书,自己试两下就会了!!
呵呵,我现在肯定是想不起来的,只有拿起遥控器来才知道如何设!

网友(2013-02-08):
引用 网友A:
用LNK进入菜单。 MODEL TYPE
                          TYPE            AIRPLANE
                    ...

请教了,我1  6通道选。FLYING WING,混控是成功了。但是副翼和升降舵方向是反的。进REVERSE进行反向设置后。副翼和升降操作互换了。

头大,求指点

网友B:
已经搞定,进REVERSE后必须把1、6通道同时进行反向设置才行,单独反向任何一个都不行。望后来的同学注意。

网友(2015-11-22):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定,进REVERSE后必须把1、6通道同时进行反向设置才行,单独反向任何一个都不行。望后来的同学注意。

你好!怎么我选了还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