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莲娜”双发水上飞机

楼主(2012-11-26):
有想法入一架,只是以前从没有飞过R/C飞机,所以想问问这架适合新手入门吗?

另,这个的质量好不好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9.RckDBL&id=1688894393&_u=ml4trhqfc10

网友:
从来没有飞过飞机的,还是老老实实从飘飘入手把。或者敏定的微风配飞控

网友A:
没事的,上吧,技术是炸出来的。

网友:
新手不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上吧,技术是炸出来的。

很多新手就是炸退魔的

网友:
水机 还是比较耐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新手就是炸退魔的

我开始入魔的时候,是炸了2架飘飘和一架KT机的。的确是炸出来的。

网友:
入门,从飞行性能上来看,还是比较合适的。质量,冠丽的垃圾飞机是不敢恭维的。新手飞此机,也不是太容易,因为需要做一些比较繁琐的防水和加强工作。

网友:
求教。哪家的这个飞机品质不错!

网友:
可以先飞飞md小赛

网友:
楼主,这飞机是我的哦,版权版权
想飞此机,需要有较好的固定翼飞行基础,否则还是飞陆地飞机安全些。另外,还需设置下发动机差速混控,方便水中控制方向,原机自带水舵效果一般。另外,此机虽然是EPS,但是发泡质量很好,很硬,远比一般EPS泡沫好很多,甚至感觉比EPO都好。做工还好,飞机机头部分建模稍比EPO版本的卡特琳娜简单些,性价比非常好。

网友:
水机起飞降落比陆地机可要难多了

网友:
不会游泳不推荐

网友:
我有这架,可以看我的帖子,有视频,不过这机是我四架飞机里面最难飞的。EPS材料很脆,机内升降舵拉杆需要改造。最大的问题是太轻,1米38翼展,800克起飞重量,两级风都很难飞了。

网友:
陆上炸了至少还有尸体,水里炸了都进水了,估计连尸体都不容易找到了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练习陆地机型的好,确保能把飞机飞回来以后再考虑水机为妙。。。

网友:
先顶再看   学习学习   呵呵呵

网友:
我来补几张卡塔琳娜水机照片,是今天照的。

网友C(2013-01-13):
水机,还在观望中

网友D:
卡塔琳娜,最不好飞的飞机,也是我入魔以来炸坏的第一架飞机,质量如瓦片,小炸就粉身碎骨,第一次翻身掉水里,就烧了个电调,掉了水鞋,还是游泳的人给捞上来的。eps还是不要买,

网友E: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F:
飞机样子还不错!新手不建议!

网友G:
想飞水机---极力推荐北极星

网友:
我新手的时候就是买这个飞机入手的 这个飞机不好飞 留空时间特别短,还是建议楼主买一个1.4m的塞斯纳182 要是想玩水机 弄套水鞋比这个飞机好飞多了!

网友H:
我买过一个,千万别买,看着价格便宜,但是质量确实不怎么样。
1、飞机很薄很脆,厚度只有5毫米左右,做工有些粗糙,尤其飞机底部,一点加强都没有,降落重了就会把机肚子拍烂,从而导致进水。
2、机身翼台和机翼中间只有泡沫连接,没有任何加强,也容易断裂。
3、机头罩如果不用防水胶带密封也会进水,但是换电池就要撕开胶布,从而把飞机喷漆一起粘下来,导致飞机机头部分不好看。
以上为实话,,,,卖家勿喷。。。
还是看看狄乐美那个牌子的卡他莲娜飞机吧,没买过也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