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背推FPV专用机(每天更新)

楼主(2012-11-26):
      经过几年飞行,发现普通飞机FPV航拍有诸多弊端。 螺旋桨前置,影响视线。翼龙,等飞机虽无此弊端。但由于尾杆的限制,只能用小尺寸螺旋桨,桨效差(低速飞机用大尺寸小桨距桨效率高)。另外,野外航拍,场地往往不平整,降落时易打桨。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搞双尾杆背推飞机。结构强度设计参考处于同一级别的小金星。
     基本数据: 翼展140厘米。实验性质,成功后再增加翼展。
                    翼型:E201.
                    尾巴布局:倒V尾,受螺旋桨气流干扰较少,结构简单。尾巴采用双凸对称翼型。
                    机身:原计划翼身融合,这样气动性能会好一些,但设计和加工时会遇到曲面,比较困难。并且机舱容积会减小。
                            反复考虑后决定采用常规的 矩形截面机身。
                     材料:层板隔框(普通三合板代替),轻木蒙板,轻木翼肋。4*5 桐木翼梁。考虑到翼展比小金星大一些,为稳妥
                             起见,中段机翼采用 4*5桐木双梁结构。
                     尾杆强度设计:经计算,尾杆受到的最大气动力弯矩大约0.25kgf.m.   乘安全系数1.5. 每一个 尾杆设计强度
                            0.25*1.5/2=  0.19kgf.m。  经简单计算和静力测试,得出尾杆大概尺寸:2毫米轻木板。根部截面为
                            30*30尾部截面为20*20 的箱型梁。为避免尾杆失稳,每隔15厘米安装一个用4*4轻木条制作的隔
                            框。
                    起落架:未知牌号的用2毫米厚硬铝合金板制作。经测试,弹性和强度完全满足需要。

网友:
强势插入,坐等更新

网友:
这个不错哦
哈哈
字数字数

网友:
插楼好吗?嘻嘻

楼主:
我宣誓:绝不烂尾。

楼主: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请明晚继续收看。谢谢。

楼主:
比较忙。所以进度会稍慢。1月内应该可以完工。 请多指正。

楼主:
由于是试制,强度比较保守,重量会稍偏大。试飞后再减重,改进。

楼主:
今天机翼中段总装。前缘上弧面为保证蒙板不塌陷(蒙板1毫米轻木,有些软),加一根5*5轻木梁。 尾杆侧板安装。明天继续。

网友:
轻木飞机,蛮不错

网友A:
三合板比较硬,楼主用什么工具来切割呢?

网友B:
用普通三合板重量重了不少

网友C:
LZ用什么蒙皮呢,等待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合板比较硬,楼主用什么工具来切割呢?

电动线锯。 比手工锯容易多了,但只能落料。精加工还得用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三合板重量重了不少

      只有中间两个翼肋是三合板,隔框 和尾杆前段是一种2毫米厚的装潢用层板,图中翼肋还没有掏减重孔。重量还行,效果尚可。手头没有层板,只有如此。只是试验,将来设计定型了再用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三合板重量重了不少

     没用过层板。层板重量很轻吗?是普通层板,还是树脂浸泡的层板?制作隔框的层板厚度一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什么蒙皮呢,等待首飞...

2毫米轻木蒙板,热缩膜蒙皮。

楼主:
有个问题比较头大。  场地不太好,一直手抛起飞。 这次背推机手抛恐怕有问题,螺旋桨打手。况且将来增大翼展后,手抛也不容易了。 貌似需要用弹射架。 谁自制过弹射架?  给点建议

网友:
等待杰作!

网友:
感觉好肥啊

网友:
等着看更新

楼主:
今天加工V尾

上下梁2*6轻木,腹板1毫米轻木。注意,木纹和梁垂直,承担剪切力

上下梁2*6轻木,腹板1毫米轻木。注意,木纹和梁垂直,承担剪切力

进行静力试验。模拟V尾所受的气动载荷,加载600克砝码

进行静力试验。模拟V尾所受的气动载荷,加载600克砝码

放在尾巴上看看效果

放在尾巴上看看效果

尾杆安装舵机的地方用轻木条加固

尾杆安装舵机的地方用轻木条加固

网友:
祝楼主成功呀

楼主:
继续汇报工作

网友:
这个背推做FPV也不错啊。

网友:
两个尾杆用碳杆或铝杆就行了,容易拆还简单,

这个布局我好几年前就采用了,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我认为做FPV机的都有个误区,就是认为机越大越稳,同时追求飞的很慢,这不对,实际上速度慢下来后还是晃的厉害,而且加大机身后的代价是很大的!唯一的好处是看起来很NB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满足载重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巡航速度,速度上来后多数机型都会飞的很稳

楼主:
考虑过 可拆卸结构,容易携带。但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比较掣肘。最终放弃。 等试飞成功后再说。可拆卸结构你是怎么设计的?希望交流交流。
       另外,说说尾杆材质的问题。尾杆主要承受尾巴气动力带来的弯矩。经计算,发现这个弯矩并不算太大,截面为25*20的轻木箱型梁足以承受。 用碳纤有些大材小用了,而且成本要高,手头也没有这东西。
      关于飞机速度,我赞同你的观点。 一味降低速度,弊端较多,也无必要。 首先翼展会增大,增加成本,不易携带。而且,低速飞机抗风性差,雷诺数也低。气动性能不好。  但是速度也不宜过快,否则不宜起飞,尤其在野外无跑道的情况下,起飞更困难。

楼主:
开始蒙蒙板。机翼蒙板: 1毫米巴尔沙木,机身:2毫米巴尔沙,局部非承力部位1毫米巴尔沙木蒙板。

网友:
我也有想过用此布局来做载机,所以很关注LZ的进展和试飞 ~ 支持 ~

楼主:
今天工作总结: 机翼蒙板完成,并安装副翼舵机架。机身蒙板完成。    机身蒙板除尾部下方为1毫米巴尔沙外,其余均为2毫米巴尔沙。中段机翼和尾杆中预敷设 舵机线。  舵机线用 手机充电器输出线代替,效果相当好,线芯粗,很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过 可拆卸结构,容易携带。但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比较掣肘。最终放弃。 等试飞成功后再说。可拆卸结构 ...

已前做的我也没特意搞可拆,只是能拆机翼,最近搞的几个可拆结构你可以搜下我的帖子,双尾撑可拆办法可以在机翼上纵向装两个套管,碳尾杆插入既可,现在碳尾杆或玻璃钢的网上很好买到啊,花的钱相对省的工时绝对划算

网友D:
另外倒V尾的两片连接处做成活动绞接的就可以,没必要固定死,我那个开始加的横向撑杆现场拆了飞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倒V尾的两片连接处做成活动绞接的就可以,没必要固定死,我那个开始加的横向撑杆现场拆了飞的好好的

你说的很对。 我在设计时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固定死,飞行时有可能会从固定点撕裂。而铰接固定不从在这个问题,两片尾翼是自由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前做的我也没特意搞可拆,只是能拆机翼,最近搞的几个可拆结构你可以搜下我的帖子,双尾撑可拆办法可以 ...

  谢谢。这个方案考虑过,手头没有碳管。而且以前没这么搞过,为求稳妥,放弃了。先 把原型机搞出来,试飞成功了。在制作后续机型时再一并改进,加装可拆卸机构。

楼主:
今天加工副翼和尾翼舵面。开机翼安装孔。机翼安装孔在第四号隔框上,机翼中间两个翼肋卡在里面。  除起落架以外,所有构件宣告完工。准备蒙热缩膜。  飞机空重(含所有设备,电池) 800克。 载重预计500克不成问题。

机翼装上去,精度很好。

机翼装上去,精度很好。

用电磨开孔

用电磨开孔

划线

划线

楼主:
  为加工反桨夹 专门淘宝了 左旋丝锥,板牙。开工建造 反桨夹。  材料:6061铝, 工具:西玛特 车床,铣床。 明天上图。

6061铝,下料。准备上床

6061铝,下料。准备上床

楼主:
咨询一下: 用30A电调,2217电机,10*6桨。电调准备装机舱里,怕散热不好,是否有问题?请大家说说。烧过一次电调以后, 我一直把电调放机舱外。

网友:
顶顶真正的技术

楼主:
   自制反桨夹,终于胜利完工。又摆平了一个棘手问题。庆祝一下。  没买着 反桨,也没买到合适的反桨夹。实在没办法,只有自制。舵机线也到货了,明天开始铺设,然后就可以蒙热缩膜了。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楼主:
今天蒙热缩膜。机翼和尾杆中的舵机线全部铺设完毕。

两侧机翼蒙皮完成

两侧机翼蒙皮完成

尾杆,机翼内舵机线铺设完毕

尾杆,机翼内舵机线铺设完毕

尾翼舵机临时固定,蒙皮结束后安装孔内

尾翼舵机临时固定,蒙皮结束后安装孔内

控制前轮转向的钢索,用自行车变速线制作

控制前轮转向的钢索,用自行车变速线制作

网友:
好手艺,想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比较头大。  场地不太好,一直手抛起飞。 这次背推机手抛恐怕有问题,螺旋桨打手。况且将来增大翼展 ...

楼主(2012-12-27):
太忙,没时间搞,进展缓慢,看来元旦前无法完成了

前轮转向舵机,这个方案不太好,没办法,以后再改

前轮转向舵机,这个方案不太好,没办法,以后再改

前轮转向机构。用自行车变速器钢索

前轮转向机构。用自行车变速器钢索

机头蒙皮

机头蒙皮

楼主:
今天开始总装。明天上图。

网友:
大家来看了,等待更新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咨询一下: 用30A电调,2217电机,10*6桨。电调准备装机舱里,怕散热不好,是否有问题?请大家说说。烧过一 ...

你的2217用的是多少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2217用的是多少KV值?

1000KV. 驱动10*6 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0KV. 驱动10*6 桨。

用低KV值配大桨,桨速不快,会不会在有风的天气中逆风飞不到啊?

楼主:
今天总装基本完成。还剩一些工作明天继续干:机头头锥蒙板,蒙皮; 加工设备仓门;安装副翼舵机,拉杆; 尾翼拉杆;安装电调,接收机。

设备仓舱门还没有加工

设备仓舱门还没有加工

相机装设备仓里看看

相机装设备仓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低KV值配大桨,桨速不快,会不会在有风的天气中逆风飞不到啊?

     这种飞机速度不快,30-50千米的样子。 用小桨不太匹配。 所以用小KV电机驱动大半径,小桨距桨。推力大。推进速度较低,和飞机的设计速度比较匹配,效率较高。   至于逆风飞行,起码在3级左右的风中飞行 不会出现飞不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总装基本完成。还剩一些工作明天继续干:机头头锥蒙板,蒙皮; 加工设备仓门;安装副翼舵机,拉杆; 尾 ...

楼主用的是新西达2217的电机吧,新西达2217电机可靠性好吗?毕竟是FPV上面有许多贵重的设备,我看论坛里大部分人用的是朗宇的2216电机,难道朗宇2216电机可靠性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新西达2217的电机吧,新西达2217电机可靠性好吗?毕竟是FPV上面有许多贵重的设备,我看论坛里大 ...

  一直在用XXD。 还不错,便宜,要说效率,官方公布的数据是 最大效率80%。而其他更好的电机效率顶多也就90%,而这还是桨,电机最佳匹配时,在某一特定定转速下测的的数据。 所以综合地看,XXD还是很有优势的。  电机的可靠性基本不是问题,毕竟电机结构很简单。最容易出的问题也就是 电机转子的顶丝松动导致转子飞出。只要严谨操作,勤检查维护,这样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起码我没遇到过由于电机故障引起的事故。

网友F:
XXD 2217 kV950?配10×6桨非常的合适,即便再大一号用11×4.7慢速桨,电流都不会很大的,30A电调完全没问题。当然了,封在机舱里面最好是能留出散热气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XXD 2217 kV950?配10×6桨非常的合适,即便再大一号用11×4.7慢速桨,电流都不会很大的,30A电调完全没问题 ...

感谢指点。  散热气道怎么开?以前没有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比较头大。  场地不太好,一直手抛起飞。 这次背推机手抛恐怕有问题,螺旋桨打手。况且将来增大翼展 ...

角钢或者U型钢+几米长的气门芯儿即可,这飞机不大,没必要弄复杂的弹射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用XXD。 还不错,便宜,要说效率,官方公布的数据是 最大效率80%。而其他更好的电机效率顶多也就 ...

嘿嘿,我看你不如在机腹下面做个小笼子,把电调放进去,散热效果肯定没的说,而且还没什么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散热气道怎么开?以前没有弄过。

嘿嘿,我看你不如在机腹下面做个小笼子,把电调放进去,散热效果肯定没的说,而且还没什么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