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齿同步轮G代码/dxf模型生成器,最新更新解决dxf模型圆弧断点不重合问题

楼主(2012-11-26):
自从11月26号发布到现在已经更新了很多次了,代码长度从刚开始的400行涨到了现在接近1000行,功能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界面还是一如既往的“黑框框”
控制台程序的兼容性要好一点,效率也要高一些。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我觉得就没必要弄窗口界面了。

在win8的笔记本上用visual studio编译的,win7测试正常。
有人反映XP上运行不正常,我找同学借了几台xp的笔记本都没有问题,可能个别xp系统上确实不能运行。
我会不断更新。
11-27 13点更新,加入了注册部分,调整了部分采样频率,减少G代码行数
         14点更新,加入了8M和14M的支持
11-28 17点更新,加入可选是否加工内孔,可指定内孔与齿廓的加工顺序,可指定圆弧上取点的间隔,解决了小圆弧上取点过密的问题。
11-29 15点更新,解决了部分xp系统上死循环的问题,加入了生成DXF文档的功能,可根据齿形和齿数生成同步轮平面的dxf文档。(该功能还存在一点小问题,由于计算机计算精度的限制,各段圆弧不能保证首尾完全重合,但是误差在0.00001mm以内,这可能会在之后生成刀路时出现问题,暂时没有解决思路,我会尽快修改)
         16点更新,解决上次更新后dxf模型中各段圆弧端点不重合的问题,解决生成较大(实测结论是大于50齿)同步轮的dxf文件时文件出现打不开的情况,现在测试生成10000齿的也没有出现问题,解决了选择不生成G代码情况下仍会生成一个空白.nc文件的问题。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A:
虽然圆弧齿的我用不上,但还是要赞扬楼主的精神。

软件打开后提示如下,请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
记个号并感谢楼主

网友B:
严重BS LZ,程序都没做完就开始想着收费,及急功近利,至少好歹要做好测试再放出来

网友:
晕,我以为没限制的呢,原来和以前的一样是多齿数是要注册的

网友C:
b本来以为是及时雨,没想到遇到到却是拦路虎。知识也有这样分享的吗?

网友:
下一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圆弧齿的我用不上,但还是要赞扬楼主的精神。

软件打开后提示如下,请楼主检查一下。

在我自己的电脑上运行一切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再测试一下。注册只是加了个限制,现在程序里根本没有注册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BS LZ,程序都没做完就开始想着收费,及急功近利,至少好歹要做好测试再放出来

测试做了很久,生成的路径我都是一个一个放进usbcnc检查过的,但是楼上那位兄弟出现的情况我真没遇见。可能因为我是在win8上编译的。
本来是打算完成了再放出的,但是边做边更新有动力。
里面虽然说要注册,其实根本就没有注册机制,没法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b本来以为是及时雨,没想到遇到到却是拦路虎。知识也有这样分享的吗?

如果你自己趴在电脑跟前先查两小时资料,写三个小时程序,再找两个小时bug。。。。。

网友B:
报告,楼主,我用的xp系统,第一步输入3m,以后,就进入死循环,无法输入参数,我是认真测试的,附上截图,如果不按pause,屏幕无限死循环

网友B:
截图图图图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楼主,我用的xp系统,第一步输入3m,以后,就进入死循环,无法输入参数,我是认真测试的,附上截图, ...

好的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图图图图图

我的电脑上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输入输出缓冲区的问题,我试着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图图图图图

改了一下,在一楼,你再试试。

网友D:
还没试用,
精神可嘉,值得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试用,
精神可嘉,值得加分。

再过一会会上传最新版本,现在遇到一点小麻烦,正在解决

楼主:
刚刚更新,可以注册了,我得电脑是win8的,编译环境是Visual Studio 2008,最简单的win32应用程序,应该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注册时候需要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楼主:
自己小顶一下

楼主:
RE: 圆弧齿同步轮G代码生成器,再次更新,加入对8M和14M的支持

引用 网友B:
很爽

实在不清楚你这是什么情况。我中午找个xp的电脑看一下。现在win7和win8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爽

刚在XP上试了下,没有你出现的问题。我发现你是在临时目录下运行的,你把它解压在桌面上运行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自己趴在电脑跟前先查两小时资料,写三个小时程序,再找两个小时bug。。。。。

呵呵,我不反对劳动力价格体现,只是应该在相应地方比较合适。毕竟来这里学习的人似乎更多,希望能更多的获得学习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不反对劳动力价格体现,只是应该在相应地方比较合适。毕竟来这里学习的人似乎更多,希望能更多的 ...

那就好。。。曾就有个人在这里求破解版的同步轮G代码生成器,一样被一群人批得灰头土脸,说不尊重劳动力。现在我当一回劳动力写个软件试着收点费用,又被一群人批得灰头土脸。

楼主:
再次更新了

网友B:
如此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不反对劳动力价格体现,只是应该在相应地方比较合适。毕竟来这里学习的人似乎更多,希望能更多的 ...

你说的学习是个什么意思?是想让我把没有限制的程序贴出来?还是想让我把源代码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亦然~~~~~

我在很多台xp上测试都没有问题,你加我qq吧,我给你改个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好。。。曾就有个人在这里求破解版的同步轮G代码生成器,一样被一群人批得灰头土脸,说不尊重劳动力。 ...

不是收费对不对,服务都没有提供,首先开始收费?酒店还没施工,首先把收银台搭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收费对不对,服务都没有提供,首先开始收费?酒店还没施工,首先把收银台搭建好了?

我想说我试过了所有常见的windows,都没有问题,真的不清楚你这里出问题是什么情况,加我QQ,我给你改直到你能用。我不能改出一个只有你能用别人都不能用的放在这里吧。

网友E:
收点费用是合理的,毕竟是需要花时间和脑子,只要是平民价就好,我也买了,不过想向LZ提一个意见,就是能否做到可以选择输出图形(这样我可以在别的软件上建模)还有加上XL之类的齿型,这样我可以通过插齿的方法做出其它齿型,这样的话你的软件就用途就更大,因为市场上MXL,XL的带子货更广,规格更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学习是个什么意思?是想让我把没有限制的程序贴出来?还是想让我把源代码贴出来?

如果单独从我个人角度,我喜欢看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的,比如用什么软件,设计思路等。因为我是新手,刚接触这个,可以引起好奇心的地方很多。

网友:
不过还是很期盼你做好,到时候我预定一个,呵呵。

网友:
留个脚印。。。日后回头再下 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点费用是合理的,毕竟是需要花时间和脑子,只要是平民价就好,我也买了,不过想向LZ提一个意见,就是能否 ...

我也想做出直边梯形齿的,但是如果只用三轴雕刻机的话,齿底和齿底的圆角很难处理,只能用铣刀全部铣掉给同步带的齿留出空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办法。
如果要通过插齿的话,我可以看看四轴的编程格式,试着写一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点费用是合理的,毕竟是需要花时间和脑子,只要是平民价就好,我也买了,不过想向LZ提一个意见,就是能否 ...

输出图形比较好办,如果是DXF的话,比G代码更容易一些,我下午写完作业试着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独从我个人角度,我喜欢看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的,比如用什么软件,设计思路等。因为我是新手,刚 ...

呵呵,想交流的话加我QQ吧,软件里面有。

网友:
LZ强,DXF也可以,可以导入到很多软件里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