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蝎子130A电调说明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2-11-27):
新入的x7冠军版 装机倒是很顺利 vbar的调试也得心应手 唯独蝎子130A电调的设置有点一头雾水 网上详细的资料也很少 在rcxxxx找到了一篇铁汉大大的详细教程 获益匪浅 在此给有需要的朋友一同分享下

总结下来 菜单设置方面没什么问题 特别留意下 首次飞行前的   零度飞行电流记忆 的操作便可

Scorpion 130A ESC SBEC 定速模式設定步驟
本文原作者:泰世豆漿

重要提醒!Scorpion 130A ESC SBEC若要使用非定速模式飛行,亦需在定速模式先設定第一次飛行ESC零度電流記憶模式後才可更改為非定速模式,ESC才能有準確的電流運算基礎值,請按下列步驟設定:

一、請先將您的130A ESC 初始化:

  • 將遙控器NORMAL油門THRO曲線設定為0~25~50~75~100
  • 將遙控器油門THRO遙桿推至最高High的位置 (遙控器HOLD開關需在關閉的位置)
  • 連接ESC主電源 ( 此時請注意LED燈號和聲音 ),接電後約3秒發出嗶~嗶.兩聲後LED燈號為黃燈慢速閃爍。請再等待約10秒,LED燈號會亮紅燈一次同時發出:「嗶~」一聲後,LED轉為黃燈慢速閃爍。請在等待約10秒,LED燈號會亮紅燈一次同時發出「嗶~」一聲後,立即斷開ESC主電源。( 此時ESC初始化完成 )

二、設定校正油門行程最高和最低點:

  • 將遙控器油門THRO遙桿推至最高High的位置 (遙控器HOLD開關需在關閉的位置)。
  • 連接ESC主電源(此時請注意LED燈號和聲音),接電後接電後約3秒發出「嗶~嗶」兩聲後請立即將遙控器油門遙桿收到最低Low的位置,然後LED燈號快速閃爍約1.5秒後發出「嗶.嗶~~嗶.嗶.」聲音後LED燈號熄滅後,即可斷開ESC主電源。(此時油門行程校正完成)

三、設定ESC各項細部功能(可自行選擇使用紅外線或是電腦USB設定):

紅外線設定卡設定:

  • 請將紅外線接收器連接至ESC和接收機。
  • 將紅外線接收器上的開關切換至IRS。
  • 開啟遙控器電源後遙控器HOLD開關請開啟。
  • 連接ESC主電源,連接後發出「嗶.嗶.嗶.」三聲~ESC即進入設定模式

▼紅外線設置卡與紅外線接收器

▼USB連接線

四、設定卡各項設定項目:

  • 設定時請將紅外線設定卡前端近距離對著紅外線接收器,並避免在燈光太亮或是陽光下設定
  • 按設定卡的設定項目和ENTER鍵LED會以紅燈顯示~按數字鍵會以黃燈顯示
  • 若輸入成功會發出.嗶.嗶.2聲確認音~若沒嗶嗶2聲確認音則表示輸入失敗~(請重新輸入)

LVC = 電池低電壓保護值  設定範圍120 (12V)至480(48V)
例:若設定單CALL最低電壓為3.0那就設定卡就需按下列步驟輸入:
<建議360>按LVC~360~ENTER (按LVC後需在3秒內完360~ENTER的輸入)

BRK = 剎車設定
<1> 無剎車(出廠預設)(建議設定)
<2> 超柔和剎車
<3> 柔和剎車
<4> 強剎車
<5> 超強剎車

AIR = 飛行器類型
<1>飛機/直升機模式(出廠預設)(建議設定)
<2>外接定速模式

PCT = LVC低電壓時保護模式動作
<1> 降至50%動力(出廠預設)(建議設定)
<2> 動力不變,LCD燈號紅燈警告
<3> 間歇性動力輸出

MAT = 馬達瞬間加速時間延遲
<1> 0.15秒(出廠預設)(建議設定)
<2> 0.3秒
<3> 0.45秒
<4> 0.7秒
<5> 1.3秒

CAR/B = 車/船模式(無此功能)

COP = 電流超載保護
<1> 開啟(出廠預設)(建議設定)
<2> 關閉

FREQ = 驅動頻率
<1> 8Hz(出廠預設) (建議設定)

SS = 直升機飛行模式
<1> 緩起動+非定速模式(出廠預設)
<2> 緩起動+定速模式(請選擇此設定)

RO = 不可使用

TIM = 馬達進角(請參照您所使用的馬達作最適當的設定)
<1> 自動進角
<2> 5度(SCORPION馬達大部分建議設定)
<3> 15度
<4> 20度
<5> 25度
<6> 30度

P.GAIN = 動力補償力道大小
設定範圍從<1>至<11>(出廠預設為 <5>)
請視您的飛行習慣調整

I.GAIN = 定速感度
設定範圍從<1>至<8>(出廠預設為 <5>)
請視您的飛行習慣調整

★ = 無

三葉圖案 = 緩起動時間
<1> 15秒(出廠預設)(建議設定)
<2> 25秒
<3> 35秒

*字圖案 = BEC輸出電壓
<1> 5.4V   (出廠預設)
<2> 6.2V
<3> 7.4V
請視您的電子設備選擇

設定完畢請段斷開ESC主電源後將紅外線接收器上的開關切換至PPM。

5.設定遙控器的曲線

  • 將遙控器NORMAL油門THRO曲線設定為 50~50~50~50~50
  • IDLE油門THRO曲線設定為50%以上不超過90%為限~需設定為一直線,原廠建議該步驟設定為:50~50~50~50~50
  • 遙控器NORMAL螺距PITCH曲線中間點50%的位置需為0度PITCH

6.第一次飛行ESC零度電流、轉速記憶模式(第一次電流記憶過程需一次完成,若有一個步驟出錯即需重新設定,請參照第7項,第一次飛行ESC零度電流記憶模式重新設定方法)

  • 開啟遙控器電源後遙控器HOLD開關請開啟
  • 連接ESC主電源~連接後發出「嗶.嗶.」二聲,此時請注意LED燈號為黃燈慢速閃爍(表示ESC為緩起動模式)
  • 將遙控器油門THRO遙桿推至中間點50%的位置(此時螺距PITCH須為0度)
  • 關閉HOLD開關起動馬達主旋翼開始運轉(關閉 HOLD開關後LED燈號由慢速閃爍轉為恆亮), 請等待LED燈號熄滅後起飛停懸10秒鐘後降落立即開啟HOLD開關停止轉動(也可在空中直接開啟HOLD開關降落),主旋翼停止後請斷開ESC主電源,並且等待20秒後才可在連接ESC主電源(完成ESC零度電流、轉速記憶模式)。

7."重新設定"第一次飛行ESC零度電流、轉速記憶方法:

  • 將紅外線接收器上的開關切換至IRS
  • 開啟遙控器電源後,遙控器HOLD開關請開啟(油門保持低點)
  • 連接ESC主電源~連接後發出「嗶.嗶.嗶.」三聲,ESC即進入設定模式。
  • 使用紅外線遙控器按SS~<1>~ENTER。
  • 斷開ESC主電源。
  • 連接ESC主電源~連接後發出「嗶.嗶.嗶.」三聲,ESC即進入設定模式。
  • 使用紅外線遙控器按SS~<2>~ENTER
  • 設定完畢請段斷開ESC主電源後將紅外線接收器上的開關切換至PPM
  • 重新第6項第一次飛行ESC零度電流記憶模式

PS.定速模式中做好第一次飛行ESC零度電流記憶模式後,若更改至非定速模式時記憶還會在。若在從非定速模式更改為定速模式則記憶清除。所以這個看似重複的步驟是藉由定速、非定速模式之間的切換來清除定速電流的記憶。

8.起飛注意事項:

  • 開啟遙控器電源後遙控器HOLD開關請開啟。
  • 連接ESC主電源~連接後發出「嗶.嗶.」二聲,此時請注意LED燈號為黃燈慢速閃爍(表示ESC為緩起動模式)
  • 將遙控器油門THRO遙桿推至中間點50%的位置(此時螺距PITCH須為0度)。
  • 關閉HOLD開關起動馬達.主旋翼開始運轉, (關HOLD開關後LED燈號由慢速閃爍轉為恆亮) 請等待LED燈號熄滅後方可起飛飛行(LED燈號恆亮到熄滅的過程中ESC會運算最佳電流值,若在LED燈號還沒熄滅就起飛飛行,ESC會運算錯誤的電流值,後果嚴重的可能會導致飛行中斷電)。
  • 請以HOLD開關來啟動和停止。
  • 若要調整P.GAIN或I.GAIN,只需將紅外線接收器開關切換至IRS後,再接ESC主電源即可使用紅外線遙控器直接調整,完畢後斷開ESC主電源將紅外線接收器開關切換至PPM即可。
  • 若有更換馬達或更改到TIM馬達進角的設定,需重新做一次「6.第一次飛行ESC零度電流記憶模式」,使ESC有更準確的運算基礎值。

本文原作者為泰世豆漿,由RC Mania重新編輯,若要轉貼,請保留完整作者、來源資訊,感謝各位配合。

网友A:
庆功版的130A电调是没有BEC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庆功版的130A电调是没有BEC的对吧?

是的 没有内建bec的opto版本

网友B:
好贴  好贴    我 正好想 找呢 就 看来了   好人啊  永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  好贴    我 正好想 找呢 就 看来了   好人啊  永不炸机!

这句话听着窝心啊呀舒服啊

网友(2014-09-29):
请问,设置的时候要不要接马达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