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有用7805降压做手机充电器的吗

楼主(2012-11-27):
输入就是普通的变压器

网友A:
买个很贵?

网友B:
我是用电脑U口充电的。

网友C:
效率低,一般的7805输出能力很弱,会很烫底

网友D:
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E:
现在都用开关电源了,效率高嘛。

网友F:
7805做稳压电源功率很小,好像也就1A左右,凑合着用,电压是5W,有点高啊,

网友G:
7805很吃力,建议用开关电源吧,LM什么的!!

网友H:
以前在诺基亚手机上见过,跟砖一样重,是用变压器的
。

网友I: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J:
500ma时就烫手了

网友:
压差别太大就OK !~

网友K(2012-12-28):
╭══╮ ┌═══════════╮
╭╯让路║═║ 我是开车来的 ║
╰⊙═⊙╯ └═⊙ ══ ⊙═══ ⊙═╯

网友L(2013-02-05):
曾今试过,不过我是用7812给遥控器用,四块并联,加电容滤波,出来是12.01V,很稳定。只是背板加了散热也很烫。
而且,耗能太高。是你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

网友M:
线性稳压,相当于一个电阻,压差全消耗在7805上。

网友N:
7805给手机充电完全可以,我用了一年多了,没任何问题。
我从汽车点烟器取电,经7805稳压,给手机充电,一年了,没问题,比手机原配的充电器充的快。
电脑USB接口充电就是5V。
楼主要用的话,变压器后面要接整流管和滤波电容,然后再接7805,不会有问题的。 一些老式电子设备、仪器什么的,就有用78系列稳压的。

网友N:
另,7805,有铁壳封装的,型号为78H05,形如老式电视机的行管,电流可达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