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2012-11-27):
删帖

网友A:
模拟器里不是有教程么······················

楼主:
RE: 纯新手遥控器问题???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不是有教程么······················

第一次连接是有个图标弹出来的,怎么第二次就没有呢?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连接是有个图标弹出来的,怎么第二次就没有呢?是不是驱动问题?

你连接电脑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

楼主:
RE: 纯新手遥控器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连接电脑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

如果没有呢

网友:
请进入如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把未知USB设备删除后拔下XTR 模拟器重新插入空闲的USB 插口

网友(2013-01-07):
我也有问题啊 我买了天地飞WFT09II 用飞鹰模拟器的USB狗连电脑 总是显示未知的人体动力设备 无法变为游戏控制器 怎么办

网友:
(1)正确安装USB驱动;
(2)确认使用了正确的转接线;
(3)要将控切换到一个全“空白”的模型设置,
关掉任何的“混控”功能。

网友:
桌面上有图标的,第一次安装后会会自己启动,以后就要手动了,双击图标就行了,要是你的是多合一的话,加密狗上的开关要调到相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