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已完成)试D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请大家来指导

楼主(2012-11-27):
之前一直有D等离子切割机的想法,刚好现在有一朋友也有兴趣,所以一拍即合说干就干了,1小时完成设计,半小时订购好材料,朋友拿到图纸回家就去焊架子了,预计明后天材料到齐,架子也出来了,呵呵……速度快吧。
设计方案:行程2M*1.3M,移动龙门式,XY齿条传动,Z用丝杆,结构件用40的方管,关键部分用槽钢,所有的零部件取材方便、易加工,整体造价不超5K(不含等离子机)。
设计图

控制系统:首选用MACH3,备用D版维宏,这块没什么经验,需要大家多指教,很多人担心等离子对电脑的干扰,以我之前搞自动焊接的经验,驱动器用品牌的,等离子和电气系统之间要做隔离,把电源前加个380V的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就差不多了,Z轴还是用步进,好确定割枪的高度,至于调高暂时不会弄,考虑我只切割2MM左右的薄板,到时候把工作台做平,可以在切割的时候用重块压住铁板。

材料有二手步进电机、全新雷赛驱动器、二手IBM电脑小主机、槽钢、方管、铁板、齿条、导轨滑块什么的……
照片待续
先写到这里,有不成熟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老贴有人做好的,去找找参考下。控制器的电源线在地上多绕几个圈就沒事了。

网友:
我买了两条1米的滾珠丝杆也是准备搞的

网友:
你做大的,x.y轴用同步带传动比较合算

网友A:
建议用usbcnc,,省事很多,,做好屏蔽。。。。。随便搞个笔记本就可以插着用

SW做好图,顺手用solidCAM插件转换成G代码。。。usbcncn打开文件就可以运行了。。。

调高的话,,我觉得因为铁皮热切个变形,Z轴加数控没意义,,因为你的加工的东西本身就不平,而且加工的时候变形,翘,,各种问题。。

个人觉得Z轴做成自动调节高度的比较好,

就用紧贴着喷头附近设置一个圆头探测细棒(随便啥东西,耐高温就行),,,,

棒子是可以上下活动的,,靠弹簧给力,,一直贴着喷头顶在要切个的铁板上。。

红色的是喷枪

黑色的是探测棒

蓝色的是电极

工作原理:

探测棒是固定在Z轴滑台上的,也就是跟喷枪一样固定,,不同的时候,探测棒可以上下活动,且有弹簧向下作用力,或者是重力作用,让其可以顶着工件。

电极A,B是固定在探测棒上的,手工调整好电极A,B的位置,,,AB的中心点的高度,就是喷枪的正常工作高度。假设喷枪可以在2mm高度范围上下活动不影响切割,那么就设置AB间距为2mm,我不懂切割技术,所以只做个假设。。

电极C是固定在Z轴滑台上的,处于AB之间,,这个位置垂直距离就是等离子喷枪的工作高度。

开机通电,,,这个时候,Z轴较高,,所以碳棒是伸长状态,,A和C是接通的,,于是Z轴电机正转,通过丝杆让滑台下滑,喷枪向工件靠近;

当喷枪移动到工件附近,达到正常工作高度,这个时候AC因为先前调整好的位置关系,,断开了。。于是Z轴电机停止,喷头可以开始工作;

当工件不平,翘起的时候,,会让探测棒上抬起,这个时候,BC接通,接通了电路,驱动Z轴电机反转,这个时候滑台上移,喷枪也跟着抬起,直至BC断开。

当工件凹陷,探测棒就下滑,,AC接通,喷枪下移。。。。

如此,喷枪就始终保持与工件的相对距离大致不变。。

画个草图,,,楼主觉得可以的话,自己去完善去。。

A,B,C这个机构,,其实可以用那个行程开关代替。。。。。着是次要的,关键是A B C 的位置是可以手工调整的,这样方便根据具体的切割对象的情况来调节。

还有一点,就是探测棒距离喷头位置要近,,,

另外为防止探测棒掉坑里,,可以把探测棒的头设置成大碗状,探测棒头就在碗底中心,喷枪头在中心偏一点的位置打孔伸出,,这样弄的话,有坑有不怕,像雪橇一样,碰到边缘可以爬上去。。当然,你得另外设置一个行程开关,,控制Z轴的升降范围。。。。

网友:
双边同步怎么搞??从接口板出来两个驱动并联么??还有就是调高怎么解决  割的时候容易变形,我觉得需要调高

网友:
关注,等做好的成品。

网友:
不要用等离子,用氧气吧,等离子只能切铁皮字,下料没精度,还需要大气泵,3相电

网友:
哇塞,跟我给朋友设计的结构差不多,材料清单图纸给朋友一年多他忙得还没动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usbcnc,,省事很多,,做好屏蔽。。。。。随便搞个笔记本就可以插着用

SW做好图,顺手用solidCAM ...

谢谢你的建议,看了你设计的自动调高方案,还想再和你讨论讨论,应该你这个属于物理方法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试验过,本着讨论技术的层面,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首先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方法可能对运动轨迹有一定的要求,其次切割难免有飞溅毛边什么,势必会影响判断,还有调高精度,因为是物理接触感应,响应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比较倾向于电流或电容非接触的检测方法,我以前搞氩弧焊的时候做过类似的尝试,通过检测电流来判断焊枪的高度,方法是加互感器检测电流到电流控制器,电流控制器设定上下限,分别控制浮动,虽然响应时间较慢,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好避免了短路现象,这次我准备继续尝试这样的方法。另外我还有一个设想,把检测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变送成0-5V电压,然后把这电压转换成脉冲,再把脉冲反馈到MACH中的主轴信号上,在程序中就能获取一个实时的数值,再然后就是想办法在程序中利用这个数值来调整高度了。

网友:
楼主和我上一个工作是同行啊,焊接机械臂设计。没时间,一直想做的。等楼主做完了,我就来照抄。。。。。。

原来我那里都是直接用的松下的高压传感技术,不过我觉得Z轴可以手动调整,只需要xy轴即可,省去很多东西,故障率会低很多。

网友:
离子机位置貌似不妥
看看shiyan的结构(当然也是借鉴国外的)

网友:
你说的检测电流的是用什么检测器,可以发我看看吗,电焊的时候离工件越近的话电流越大,等离子工作原理不一样,是不是也有这个特性的

楼主:
检测电流用的是很普通的霍尔传感器

等离子切割可能是电压特性,好像成品的调高器是利用弧压的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等离子或者火焰切割,你先行一步,以后想你请教哈,因为我有时候下厚板料,可能做火焰的

网友:
自动调高是为了改善切口斜度的,薄板没有这需要

网友:
关注,期待成品的效果。

网友:
切薄板必须有自动调高器,不然根本没法工作,我的调高器花了3000元,还没有装

网友:
这个东西很实用   ,顶!!!

网友:
进行到哪里了  请楼主更新啊

楼主(2013-03-19):
机器做好有一阵子了,现在运行良好,而且经济效益显著,今天特来更新一下,有图片和视频!
先一并回答下常见问题:
本机自制龙门结构,有效行程1900*1100,机架焊接而成,三轴系统,XY轴齿轮传动,Z轴丝杆传动,D版维宏卡,普通电脑主机,杂牌2K多的等离子切割机,所有零部件都是常见的便宜货,用行程开关控制点火,没有调高系统,切割头可弹簧浮动,整机全套造价万元以内。
机器做工粗糙,精确度不高,速度不快,各位大虾请勿见笑!

网友:
给你整点没营养的 网上有 作为 和参考吧

XPTHC-100II弧压调高说明书[1].txt (19.13 KB, 下载次数: 151)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xOTUyNXw4ODU0MjQ0ZTkwNjljMTkxY2I1Yzc0MmFiZWRlNzg2NXwxNzMwNTQzMTQw&request=yes&_f=.txt

网友:
D版维宏卡抗干扰如何?

网友:
切割时候接触钢板吗  引弧时候接触了吗

网友:
这是不是要经常换电极啊。我有台40的,用起来一把一把的换电极

网友(2013-07-07):
请教:  等离子 是  接触式的 还是非接触式的呀    起弧是怎样弄的?
Y轴是 双电机 齿轮的吗?

网友:
能干活就是好东西

网友:
佩服楼主D切割机,我也想按照楼主方法D个,干扰人问题,不知道买什么型号滤波器,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B(2013-10-21):
你好,我也自己做了台等离子。用的也是维宏卡,现在只要等离子起弧维宏就死机,不知道你的干扰是怎么做的。我电话18602028246  qq379856516  希望能和你交流下,谢谢

网友:
做这个,弧压调高要的。还有抗干扰要搞好,再搞个气体分配箱,就OK了。

网友:
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自己做了台等离子。用的也是维宏卡,现在只要等离子起弧维宏就死机,不知道你的干扰是怎么做的。 ...

等离子机的干扰是不同的,有普通版,有数控版,数控版对干扰做了最大限制。你也可以尝试给电脑加隔离变压器,步进驱动器最好也用变压器电源供电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自己做了台等离子。用的也是维宏卡,现在只要等离子起弧维宏就死机,不知道你的干扰是怎么做的。 ...

如果是电脑死机的话,要分清是假死还是真死,假死是电脑还有反应,属于软件脱机或键盘鼠标失灵,这种情况是干扰引起的,要加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数据线要加磁环,还有点火控制要准确,如果是电脑彻底死机,那也没什么好办法了,直接换主机吧,建议买那种IBM的小主机,以前银行淘汰的那种,这种主机不是一般的稳定,抗干扰效果也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做好有一阵子了,现在运行良好,而且经济效益显著,今天特来更新一下,有图片和视频!
先一并 ...

请问是用多大的空气压缩机的,可以发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电脑死机的话,要分清是假死还是真死,假死是电脑还有反应,属于软件脱机或键盘鼠标失灵,这种情况 ...

用的是伺服电机,伺服还没有死机。然后等离子一点火,电脑不死机,维宏软件手动机床不走,关闭维宏软件再打开提示硬件操作失败,要重启电脑才可以打开维宏。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加在哪里?等离子是14个千瓦的,要加多大的隔离变压器,等离子是线圈式的

网友(2013-11-28):
这个等离子嘴坏得很快啊。我的用不到十分钟就一个。太烧钱了

网友:
就想看看楼主的Z轴详细结构。。。。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东西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