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郎宇2814电机

楼主(2012-11-27):
请教郎宇2814电机座外长出来的电机轴怎样处理,新入手的电机转子上有槳夹,电机座尾部电机轴伸出来有2厘米,,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电机,特此发帖求教怎么安装使用。

网友:
请问你用着什么机型上面?

网友A:
把固定轴的骡比松下,把长的那一边推过去,用子弹头和桨保护器,桨夹座就不用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固定轴的骡比松下,把长的那一边推过去,用子弹头和桨保护器,桨夹座就不用装了

用在 天行者1680上
把螺丝卸下 轴变位后卡簧就装不上了,那样电机轴也就不能定位了。   这个电机的的设计是在什么飞机上使用的那?

网友B:
全球Sunrise EP 电动F3A就是要这种前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球Sunrise EP 电动F3A就是要这种前固定的

那他的桨安装在哪个位置,是尾座伸出来的轴上,还是前面的转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他的桨安装在哪个位置,是尾座伸出来的轴上,还是前面的转子上?

安装位置是电机轴伸出来这边。我买的银燕BL2220/07就是刚好反的,现在要改安装座才能用。

网友:
看如下示意图

网友C:
哈哈!把长出来的磨掉,就可以了哈!!反正电机是你的,怎么折腾是你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把长出来的磨掉,就可以了哈!!反正电机是你的,怎么折腾是你的事。。

说的对 我只是好奇这种设计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  是不是我买错了 哈哈

网友B:
很多机子都可以这样装的,这种前后都可以安装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机子都可以这样装的,这种前后都可以安装更方便。

还是不明白,尾轴上安装螺旋桨,那电机坐怎么固定啊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尾轴上安装螺旋桨,那电机坐怎么固定啊   哈哈

看图片还不明白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还不明白就没辙了

呵呵   長见识了,这么复杂这么重的电机架得什么飞机上用,看来我是买错了。

网友:
多潜水吧

网友:
10楼的图片很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 我只是好奇这种设计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  是不是我买错了 哈哈

应该装齿轮的时候就装到轴上面吧,比如说直升机...

网友:
现在新款就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