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求解。。。

楼主(2012-11-27):
图片怎么传不了      我想问问 电机座怎么弄 我的是泡沫鸡鸡 自己弄的。。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这样行吗。。。
  中心点怎么找呢  谢谢

网友A:
找块轻木层板就行。。。粘在机头泡沫处,再用自攻螺丝把十字电机座固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块轻木层板就行。。。粘在机头泡沫处,再用自攻螺丝把十字电机座固定就行了

谢谢。。。

网友B:
我正在做人生中的第一加飞机,看见楼主的手工,我有点安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做人生中的第一加飞机,看见楼主的手工,我有点安慰了。呵呵

不带这样打击人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做人生中的第一加飞机,看见楼主的手工,我有点安慰了。呵呵

我擦  我完全是用美工刀跟锯条弄的。。我还没飞过呢 这也是我的第1架。。。

网友:
很简单的事 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擦  我完全是用美工刀跟锯条弄的。。我还没飞过呢 这也是我的第1架。。。

我的也是,还没有完工呢,没有KT板了,我都是找的边角料,等做好了发上来,切的毛边和你的差不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块轻木层板就行。。。粘在机头泡沫处,再用自攻螺丝把十字电机座固定就行了

你好请问下 前垃机是右3° 下3° 还是左3° 下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还没有完工呢,没有KT板了,我都是找的边角料,等做好了发上来,切的毛边和你的差不多,呵呵。 ...

管他好不好看 好飞就行 在好看不能飞还不是干瞪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下 前垃机是右3° 下3° 还是左3° 下3度?

在对着机头看螺旋桨是逆时针转、对着机尾看螺旋桨顺时针转的情况下,对着机尾方向看是右拉和下拉,没必要一定是3度,稍微有点角度即可,可以不必特别精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下 前垃机是右3° 下3° 还是左3° 下3度?

站在飞机前是左拉,站在飞机后是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在飞机前是左拉,站在飞机后是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