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入门级全钢雕刻机,做成这样会有啥问题吗?

楼主(2012-11-27):
也没打算用它来做什么高档物品和超高精度的配件。打算用20mm厚度的钢板来做机器架子25mm光轴做导轨,1605的丝杠和57 3A的步进做三轴驱动。

只是想用来雕铝做模型的一些小配件,这个这样的结构会有什么强度问题吗?如果用来铣45#钢板行不行?

网友A:
移动龙门的Y轴滑块,,也就是立柱的根部,,要加宽。。。。直接上双滑块比较好。。

网友:
只要不要精度和时间,铣45钢当然没问题了。

楼主:
我弄这个滑块是一个整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龙门的Y轴滑块,,也就是立柱的根部,,要加宽。。。。直接上双滑块比较好。。

我用整体滑块,没有左右双滑块的好吗?

网友:
楼主,机器划的挺好看的,但如果铣钢材的话,怕刚性不够啊。

网友B:
行程多少? 小行程用悬空的大光轴,震动比较小! 行程大了! 这种悬空光轴震动就大了,尤其是铣硬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多少? 小行程用悬空的大光轴,震动比较小! 行程大了! 这种悬空光轴震动就大了,尤其是铣硬金属

行程不算大,机器整个大小x轴500mm长,Y轴也是500mm

网友:
你用光轴的话  用多厚的钢板都没有意义了

光轴机 行程小点  主轴给力点  干点铝 铜 没啥问题

网友:
铣钢,刚性不行吧,这个结构的,一般铣钢的    十字滑台,,人字形立柱, 大功率伺服主轴,大扭矩的伺服电机,

网友:
Z轴位置太高,主轴也短,我怕你的刀具够不着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