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航拍配置,求高手鉴定~

楼主(2012-11-27):
1)XAircraft X650 Value四轴
2)恒力4822 570KV电机*4
3)好盈飞腾30A电调*4
4)APC 1238
5)大疆NAZA
6)大疆GPS
7)14.8V 5000MHA 25C锂电池
8)XAircraft 双轴云台(CM130-TPS)
9) 2012新款 5.8G 500mW 图传(发送+接收+升降压稳压模块)
10)7寸 FPV液晶显示器 分辨率800*480
11)T8FG

本人航拍新手,技术飞直机没问题,想弄套多轴入门机练手,微单视频航拍,目前考虑如上配置,望前辈们指点下,是否还缺什么,或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可以改进?
(目前纠结的是,6轴比4轴强在哪里?载重?稳定?安全?,我只上微单+增稳,4轴载重也没问题吧;4轴和6轴稳定性上差别大么?;用NAZA的话4轴和6轴安全性差不多吧,坏电机一样都炸鸡;)
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电机KV值是不是小了点? 要说载重的话,看你驮的啥相机了。卡片机和狗四旋翼可以的。

网友:
电机KV值小点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是不是小了点? 要说载重的话,看你驮的啥相机了。卡片机和狗四旋翼可以的。

最多挂Sony 5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多挂Sony 5n

可以用大点的桨!

网友C:
低KV换大桨 另外这个配置已经比较高端了 剩下的看楼主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大点的桨!

这套动力能上1447的桨么, 是不是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KV换大桨 另外这个配置已经比较高端了 剩下的看楼主水平了

多谢指点~
恒力4822 390KV + 1447桨 ?
taobao店老板跟我说,这个轴距的四轴不建议上1447,说是不稳定
迷茫……

楼主:
现在的动力挂xa云台+5n 应该够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套动力能上1447的桨么, 是不是不太稳定

这个看你的桨平不平衡!人家用15寸的桨一样很稳!本身你电机KV值就低!转速低桨小了更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的桨平不平衡!人家用15寸的桨一样很稳!本身你电机KV值就低!转速低桨小了更不稳!

额~
到底怎样比较好呢?
高kv配小桨,稳,但费电
这个轴距什么动力和桨的搭配最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到底怎样比较好呢?
高kv配小桨,稳,但费电

看你的电机能带多大的桨!还有架子能上多大桨!电机大了桨小了大牛拉小车!就是空转它也一样费电!只配合刚好这效率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电机能带多大的桨!还有架子能上多大桨!电机大了桨小了大牛拉小车!就是空转它也一样费电!只配合 ...

机架就是x650, 就是想找个最好的动力搭配方案, 求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就是x650, 就是想找个最好的动力搭配方案, 求高人不吝赐教~

你这个电机用13寸和14寸桨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架就是x650, 就是想找个最好的动力搭配方案, 求高人不吝赐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2.103.MECOxm&id=21115188228&_u=rji9bme815b在网上看到这个电机做工不错!不过我没用过也不好说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2.103.MECOxm&id=21115188228&_u=rji9bme815b在网上 ...

900kv + apc 1045 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恒力4822 390KV + 1447桨 ?
taobao店老板跟我说,这个轴距的四轴不建议上1447,说是不稳定
...

我感觉楼主不差钱 所以在现有配置上桨上14寸 机架700以上
但是这种大轴距 一般没有四轴的了 四个着力点距离中心过远 会很不稳的 新手飞大四轴 也会死的很惨 楼主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不差钱 所以在现有配置上桨上14寸 机架700以上
但是这种大轴距 一般没有四轴的了 四个着力点距 ...

不是不差钱,真不差钱就S800 WKM Z15了,还在这纠结这些个干嘛。
主要不是为了玩,是想向这方面发展发展,所以下决心投入了。
如果顺利以后再上6轴8轴,目前就先弄个像样点的4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不差钱 所以在现有配置上桨上14寸 机架700以上
但是这种大轴距 一般没有四轴的了 四个着力点距 ...

主要也是原来飞电直,飞山寨450+山寨电子设备飞怕了,10次有9次半都是设备炸鸡。
现在山寨机都出了,只留一个亚拓sport,飞了半年多,从来都没炸过,所以设备精度很重要。

网友D:
我觉得4225电机610v应该很不错了配用1147桨4s电池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4225电机610v应该很不错了配用1147桨4s电池刚好

你也飞4轴? 你那900KV的怎么都出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4822690电机正想换呢 太耗电了

网友:
加我qq聊吧736812165

楼主:
看看这的帖子,讲的挺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1871&highlight=x650%2B%B6%AF%C1%A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这的帖子,讲的挺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1871&highlight=x650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367&extra=page%3D1你看看这个吧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367&extra=page%3D1你看看这个吧很关键

很有用~ 最头疼的貌似还是云台的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有用~ 最头疼的貌似还是云台的调试

我目前在用小斯的原理做一个独立云台!闭环控制!有兴趣可以加我Q 1028942204加的时候注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在用小斯的原理做一个独立云台!闭环控制!有兴趣可以加我Q 1028942204加的时候注明

完全不懂啥叫开环闭环……
在一个帖子里写的:
==转==
由于XA云台采用了减速齿轮,这样云台的动作就更细腻。但是其他飞控对XA云台的增稳效果不太好,主要是行程太小。对云台增稳有两种方案,也就是开环和闭环两种方式
开环:就是把AHRS放在机身上,优点就是可以直接从控制飞行姿态飞控上直接输出,省去单独多安装一个云台增稳控制器。缺点就是飞控无法获知云台实时的位置角度,如果机架摆动较大,舵机反应速度跟不上就会造成云台增稳滞后或者补偿不足或过度。
闭环:将AHRS直接放置在云台板上,优点是可以直接获取云台的转动位置信息,可以精确补偿,缺点嘛就是要多安装一套飞控增加重量。还有一个不足,如果云台强度不够会造成多余的抖动,比如有舵机虚位后就会产生抖动。
=====
完全没看懂
比如我的配置,NAZA不是有增稳功能么?不能直接给XA云台用?还要用什么AHRS??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懂啥叫开环闭环……
在一个帖子里写的:
==转==

这样说吧!闭环!就控制器在相机的位置!可以直接感应到相机的平衡姿态!开环是感应机架的姿态!感应不到相机的姿态!所以它只能利用机架的姿态算出相机的姿态!但是相机姿态对不对它是感应不到的!因为相机的姿态信号反馈给它!信号反馈和信号输出不形成回路!也就是说的环!就是开环!信号反馈和信号输出形成回路!就是闭环!

网友E:
动力配置没问题,这个KV,1238足够了,稳定性更好
但如果你要上5n微单,那就不能用XA的云台,否则HDMI线没空间插
用gopro没问题
或者你换别的云台

网友:
lz  你的电机KV低  就上14寸桨  那么会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配置没问题,这个KV,1238足够了,稳定性更好
但如果你要上5n微单,那就不能用XA的云台,否则HDMI线没 ...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大kv配小桨好 还是 小KV配大桨好……
大kv配小桨 稳、费电? 小KV配大桨 不稳、省电?
还是折中 恒力4822 570KV+APC 1238 就挺好?

还望有经验的高手们多多指教~

5n用xa云台还有线的问题,能改装解决么,还是只能换云台?…… 那有适合5n等微单的好云台么(不考虑Z15)?

网友:
楼主!效率和稳定很难达到均衡,你这个配置还行!不过最好直接上750MM以上轴距的6轴,4轴载重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也是原来飞电直,飞山寨450+山寨电子设备飞怕了,10次有9次半都是设备炸鸡。
现在山寨机都出了,只留 ...

en 有这个想法不错  既然飞过电直 那飞多轴简直跟飞玩具一样了 不过楼主还是以安全为重啊

网友F:
还是不差钱好啊

网友(2013-11-19):
电机和桨不对,要挂微单上4S电池就得用4822KV490配1447桨,或者4822/4225KV690/610配1238桨。你现在这么配能飞是肯定的,但效率太低。

网友:
4822KV490+1447桨适合大载重,但没有1238桨的配置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