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坦克用有感无刷和无感无刷电机的分别

楼主(2012-11-27):
找了一些资料做对比大致上说说区别,不对请指正
体积,28开头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应该没有“有感”的所以只用恒龙的波箱改的话,空间小的坦克只能用无感的,空间大的比如99或者豹1可以用有感的36级别的。

价格,36级别的有感和无感最便宜的,价格相差不是很大。

操作感觉,一般的光滑平地上起步,速度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坡上起步以及阻力较大的路面或者是处于堵阻状态时,这时的无感无刷就会起步困难,可能会一抖一抖的。

有感的在极低速和路面阻力变化大又需要经常起起停停的场合优势明显,表现的就是低速有力又均匀线性好
但是速度上来了两种就一个样其实没有区别
耐用性,就对于坦克来说一样,反正又不需要长时间3万转5万转的操,马达温度又不高,一般也坏不了。

怕水,有感的很怕水,一泡到水就麻烦了
重量,有感的重

只有车用的无刷电机才有有感的,一般都是内转子的,kv3000左右,转速不是很适合一般的波箱。外转子的有没有有感的就没有注意过。所以想上有感的其实限制最大还是匹配减速箱的问题。

网友:
有感无刷低速线性好

网友:
HD381又开教学贴了呀,,,,呵呵.我也来补充下吧.外转子无刷电机基本上都是无感的.外转子电机一般都用于固定翼,直升机和多轴飞行器,要让它们飞起来的转速已经不低,所以不存在要求低速线性的问题.内转子无刷电机一般用于车模,分为有感和无感,感应线的作用在于电机启动和低速检测电机极性的位置,让电调的输出更加线性.当转速提高后,电调可以通过算法预测电机的极性因此高速时感应线就没什么作用了.同样地,有感和无感电机也就只是启动和低速时有区别到了中高转速,线性都一样了.外转子电机由于磁极在外圈,产生的电动势和扭力的位置比内转子电更靠外一些,因此同等条件下比内转子的扭力大,遇到阻力时掉转也不明显.(模型固定翼都是直接电机接桨的,没有减速设备.)内转子无刷电机启动的线性与电机本身的设计和配套的电调有很大的关系,好的电调能够把低速的输出做得也很线性,当然和有感比还是有差别.电机的设计及减速比的搭配也有很大关系,就自己而言,同一款HY的电调配不同电机,在启动的时候有的电机就会一卡一卡的,有的就不会.

网友A:
表示至今没用过无刷的电机 ,,,

网友B:
如果用在坦克上面的话,坦克空间大且要求扭力大,比如全钢坦克,自己米又多.来两套HY 150A 有感电调,配合4274有感电机,上22.2V(6S)的锂电,配合适当的减速比,推坦克肯定没问题了.单套动力是使用在1/8暴力大脚车上的,比如说HPI FLUX,输出差不多有1KW.如果坦克空间不足,还是选用外转子电机吧,扭力大,掉转小,省空间,耗电少.....
无刷还有个优势,可以取消刹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至今没用过无刷的电机 ,,,

买个樱花平跑试下吧,无刷在模型领域是主流了.

网友:
有感的在极低速和路面阻力变化大又需要经常起起停停的场合优势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在坦克上面的话,坦克空间大且要求扭力大,比如全钢坦克,自己米又多.来两套HY 150A 有感电调,配合4274有 ...

2个1千瓦的功率加起来都有2.6马力的动力了,配个全钢的自制波箱减速比1比200的。推40斤的坦克都不吃力了

网友:
我是新手哇,,,先从有刷开始慢慢入坑吧,,,

楼主:
无感的最怕就是转都没法转起来检测转子的位置,死不瞑目啊呵呵…
以前骑过36伏的有感无刷电瓶车,线性很好,后来霍尔烧了就麻烦大了,起步那个抖啊。之后换了新电调好一些但是,坡上起步就只能用脚蹬辅助,一堵阻电机轻轻抖两抖又断电,只好换了霍尔。

网友:
早上我還在想到底差在哪, 原來是這樣, 我 一般喜歡低kv值扭力較大, 36會不會有一點太小了, 我裝的是39.8mm x 82mm

楼主:
同款电机,Kv大,功率也大。配大减速比,实际输出扭矩,也就是驱动轮拉动履带的力要更大些。
你用更大的电机扭力也会比36级的大,所以出现因堵阻而检测不到转子位置的情况就小一些。

网友:
你准备带动坦克无刷时代风气?

网友:
无刷力量功率是大,但是恒龙波箱是短板,我用原装380才操两块电就把波箱铜套磨损变形了。这两天已经在研究无刷电机,如果用恒龙波箱只能选择28系列以下的电机,而且电机轴与齿轮不配对是个问题。

网友(2013-04-14):
齿轮拔掉拿去线切割,我就是割成3mm的孔

网友:
简单点说吧如果有辆8KG重的HL坦克应该用什么有感无刷和电调?波箱需要换吗?

网友C:
又学了不少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