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后的尺寸不同

楼主(2012-11-27):
车的是25mm,长45mm,实心的一端,车床卡爪在左面的,车好尺寸后,最右端0-10mm处的尺寸却是负1-2丝,而再往里面的尺寸又是刚好的, 这个之前就存在这问题,最前端的尺寸都被里面的尺寸要小点,但是这次想给弄好,就是弄不好,一个下午车好了20只,都这样,最后彻底放弃,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理论上是靠近卡盘的导轨有磨损,但是就1-2丝的差别在非精工的更何况是业余级的算得上是顶级的优秀了

楼主:
这个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我X后要加工齿轮的,所以想尽量练习,多解决些问题

楼主:
大大们,到底怎么解决啊

网友B:
主轴不平行导轨而已,夹个测试棒,打表到没什么跳动,然后测下车床主轴偏多少,松开螺丝校正就好了

网友C:
25MM粗45MM长差1-2丝 要么是你根本不会量 要么你车床是最顶级的好床 还什么主轴不平行还调

网友D:
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尾顶...........
别误人子弟……

网友G:
这个很复杂的,跟卡盘,车刀,导轨,加工余量,都有关系,对于业余来说,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H:
首先1-2丝的精度对于车床还算可以毕竟是干粗活的,至于影响这个精度除了导轨与主轴的平行度还有很多,我觉得5楼说的尾顶是对的 我师傅曾经说过尾座偏差会产生sao子就是你说的偏差,其他还有车床的震动刀的震动等等,你要就是要达到你所谓的合格品去磨床吧也许会达到

网友I:
1-2丝的误差这不是车床可以控制的范围吧,应该是磨床级别去修正的了

网友I:
本人经常车根轴100MM,卡盘处和远端,5丝以上的误差,泪奔。。。

楼主:
我车的工件基本都在50mm左右的,反正是远端和根部误差都是1-3丝,我是用千分尺量的,卡尺掉地上一次就挂了。问了其他师傅,人家也说不清楚,现在都不管了。还有我用数控车工件,用G71,G70循环指令编程,三,四把刀对好后,依次刀补定好,试车下,然后刀具补偿给弄好,这样我就开始让其车,人走开了,过了2,3分钟回来,东西车好了,但是最后的误差 经常是十几丝,要么大要么小,但是如果单把刀逐个试切后编程车好,整体误差基本在1-3丝左右,郁闷死了

楼主:
还有,我数车车硬度高的工件,我转速度打1000,F40-F60,表面光洁度很好的,但是车45号钢,转速我都用1600,进给也是F40-f60,但表面比较粗糙,而放到普车上,我基本就打转速1250转,然后自动走刀,表面也很光滑的,不知道那里没弄好

楼主:
还有内孔从16车到25,我用的刀片是ccmt09t304的,内车刀杆是12方的,听师傅们讲内孔要吃刀小点,进给慢点,我循环车G71 u0.05 R0.1,转数是1000转,车了我几乎半个多小时,但是里面的光洁度还是很毛糙,内孔车,怎么设计转数,吃刀量和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