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 APM 飞控板

楼主(2012-11-27):
感觉APM飞控板就是一个arduino的最小系统板 加以一个MPU6000 再外接一个MTK的GPS 再外接一个空速计和磁力计。
自己用一个arduino的开发板外接一个mpu6000,采用I2C通讯,能不能做一个山寨的APM飞控板出来。程序嘛就直接用ArduPlane-2.67里面的
不知道是否具备实现的可能性。请高人出来说说!

网友:
貌似应该可以吧。。。

网友:
传感器多着呢

楼主:
没有大神出现吗?  到底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

网友:
数传你不考虑吗

网友A:
人家 是 “开放源代码” 的。。你肯定可以 DIY 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 是 “开放源代码” 的。。你肯定可以 DIY 出来。

算了,偶弄不出来!

网友B:
mpu6000没有模块卖 肯定要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6000没有模块卖 肯定要改代码

有的,长江智控在卖

网友(2012-12-28):
关注一下,我也有 a板

网友(2013-02-27):
当然可以自己做啊,不过成本估计很高,元器件,传感器,pcb刻板。最后还要看你焊接的工艺……………… 得不偿失
一个现成的板子也就500多,玩飞机飞控的与其把精力放在硬件上不如啃啃apm固件源代码,看看能不能加入一些新功能

网友:
没有意义的事情!除非你有所创新

网友:
我以为楼主已经弄出来了呢

网友(2014-10-29):
这是学习呀,不能算经济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