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130 小黄车-关于校正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1-27):
小白玩车,求大大指点迷津……
小黄车入手很久了-一直没时间调教-最近空闲了-想折腾一番一些问题还需要弟兄们帮忙

1:我买百分表需要什么规格的合适啊?给推荐个经济实惠好用不贵的!
2:之前的卡尺太烂  给推荐个经济实惠好用不贵的!
3:为什么我的主轴用手转不动,来回转的话 齿轮貌似卡在哪里了当当响……求解释
4:柴油清洗后需要擦什么油来防锈呢?齿轮润滑需要什么润滑剂呢?黄油行不?

希望懂行的大大多指点,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百分表,卡尺用桂量的吧,或者川量,哈量的,淘宝有,比较便宜,主轴锁住了吧,没见过小黄车,应该是换挡的锁住了。机油防锈也行

网友:
1.。。。。。。。2.。。。。。。。3用稀黄油防锈。4齿轮润滑,重载的用双曲线齿轮油,一般的用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A:
3,我也有小黄车,估计挂轮卡住了,还有离合松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我也有小黄车,估计挂轮卡住了,还有离合松开试试

大侠  我都把挂轮啥都拆掉了 主轴依然不转……晕菜了…我拆的就剩下主轴自己了 还是不转 是一点都不动弹
…主轴怎么拆啊  貌似是油干了溺死了  我明天找个拉马 把主轴皮带轮干下来

发现里面连接电线很细 有的皮都不行了  裂开了  准备换粗的

刀架怎么拆啊这个玩意貌似和自动走刀的丝杠固定在一起 不知道从何入手

另外小黄车伟部那个堵头…塑料的啊… 上面各种裂纹……担心啊 有高手给做个铁家伙吗 有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都把挂轮啥都拆掉了 主轴依然不转……晕菜了…我拆的就剩下主轴自己了 还是不转 是一点都不动弹
...

塑料板大家的都坏了,找块钢板打孔换了就行,塑料板一拆尾座、刀架、丝杆就都能拆了,主轴的问题就不知道了,其他大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板大家的都坏了,找块钢板打孔换了就行,塑料板一拆尾座、刀架、丝杆就都能拆了,主轴的问题就不知道 ...

感谢大侠   刀架和丝杠连接在一起 我看有4个小螺丝 是不是松了就能拿下来啊……我拖了一下刀架 貌似不动地方 我转了一下丝杠好像动了

应该呼叫一下38大人  他对这玩意很了解  我看他各种改装 羡慕……

网友:
最好上几个高清图大家烟酒烟酒

网友B:
百分表偷偷联系我,卡尺推荐靖江菱环牌

网友:
我来啦,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38大大可是来了哈哈  QQ上多多咨询你……懂了不少哈哈  晚上还要继续骚扰你

网友:
卡尺,百分表如果不想再买,淘宝那些便宜的千万别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