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修理台钳(勉强搞好了)

楼主(2012-11-27):
淘了个坏的台钳,14斤,讲了一会价33元。T行螺母断了,发帖询问下处理方法。
方法一,拿去焊,焊的话要用什么焊条。焊的话又要麻烦别人了。
方法二,用AB胶把中间接起来,并用铁片涂AB胶粘三个侧面,还想攻丝上螺丝,请问这种应该是铸铁能钻孔攻丝吗?感觉好像很脆。

给它穿件衣服,可惜两边剪小了

用胶粘还是不行,一下就坏了,后来叫人焊接,也没法用,最后自己找了块铁,按WJ173733951的方法搞定了,用2个M5的螺丝把铁板和螺母固定起来。

网友A:
不要,50块就能买到到手就能用的,这货就是废铁,材质不行,哪都一样,软骨病,易骨折,谁能焊的起?自己会都不值得一干。求人不花钱?人情也是钱,只是先钱后钱而已。

楼主:
我们这里东西贵,能省就省啊,感觉应该不难修所以就买了,靠谱的话应该焊一下,不过不想麻烦别人,主要想问下,用第二种方法AB胶粘能行吗?

网友:
用AB胶粘能能粘起来,但是不耐操啊!

网友:
用第二种方法AB胶粘能。。。不行

网友:
我这里东西也是不好买,也只能找点废品来折腾。

网友B:
用铸铁焊条.打v形口,在焊.不锈钢焊条也行.

网友:
就算焊上强度也不够,以后还是老地方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铸铁焊条.打v形口,在焊.不锈钢焊条也行.

请问V型口,大概意思是不是先在断面上切槽再焊

网友:
焊接和粘接都是白费力气,用A3料加工一个管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铸铁焊条.打v形口,在焊.不锈钢焊条也行.

这个可以有。

我有直流焊机和不锈钢焊条,楼主可以寄过来,我帮你焊,免费

我广东的

网友:
把底座哪里完全去掉。重新找块料邦上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
焊和胶水都不行啊!最好是买配件,但不好买到合适的!
买整个楼主有说贵!
你试试看这方法:
1。把断了的两快拼起来,测量长宽厚尺寸!
2。找快差不多大的料,测量钻上面的固定螺纹孔!
3。看下图片吧,把坏了的下面整个去掉,用两个螺纹把他们两个接起来!

网友:
单独焊接开V口也不行的,想法用铁条三角加固焊接也行,螺接最好粘接不行, 用J507焊条就行

网友:
我一个七八十斤的台钳也就一百多点。也是那个地方断了,不过不影响我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50块就能买到到手就能用的,这货就是废铁,材质不行,哪都一样,软骨病,易骨折,谁能焊的起?自己会 ...

说的是

楼主:
多谢各位,这个版的大侠个个热心肠。决定自己搞了,用胶加铆钉先试试,坏了再去焊。

楼主:
我看淘宝上最便宜的3寸钳才10斤要近80元,有50元那么便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