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碳纤维桨、碳纤尼龙桨、尼龙桨各有什么优缺点 ...
大家来说说碳纤维桨、碳纤尼龙桨、尼龙桨各有什么优缺点吧~

楼主(2012-11-27):
效率?声音?重量?韧性?

网友A:
我知道钱贵的就是好滴哈哈........................

网友B(2013-02-16):
呆呆,无非就是重量轻的优势,要说其他方面,可能有反应灵敏性吧,可这个对于操纵者来说,能不能感觉出来都是问题。

网友C:
选最贵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网友D:
选最贵的,缺点只有一个:就是太贵!

网友E:
碳纤维的硬度大一点,小号的尼龙比如APC还可以,越大了桨尖就软,从而导致效率不高
大桨还是用木盒碳纤为好,但是越大,碳纤的重量就相对比木的重一些。
综合来说,木浆我认为是性能和价格比较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