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T-REX 550E DFC与T-REX 600E DFC那款动力强劲

楼主(2012-11-27):
亚托T-REX 550E DFC与T-REX 600E DFC那款动力强劲
1、       动力电机
550电机参数
●輸入電壓:DC11.1V-25.2V 3-6cell Li-Poly
●最大耐電流:90A/150A(5sec)
●最大輸出功率:2000W/3000W(5sec)
●KV值:1220KV
●尺寸:軸Φ6xΦ45x53mm
●重量:約280g
600电机参数
●輸入電壓:DC11.1V-50.4V
●最大耐電流:75A/125A(5sec)
●最大輸出功率:3300W/5500W(5sec)
●KV值:510KV
●尺寸:軸Φ6xΦ45x59mm
●重量:約340g
2、       机体重量比较:
T-REX 550E DFC空機重(含馬達):約1800g
6S Li-Po  5200mAh  800g
其它电子设备按300g    合计约  3100g
按最大功率2000W计算/3100g=0.645W/g
T-REX 600E  DFC空機重(含馬達):約2290g
6S Li-Po 3300mAh X2   490 X2  980g
其它电子设备按450g    合计约   3720
按最大功率3300W计算/3720g=0.887W/g
以上初略比较不知对选择哪款是否有用。

网友:
我两个都飞过,觉得550爆,辛苦啊550DFC还没有试过,就不清楚了

网友:
差不多吧 选550吧  实惠

网友:
听说过亚拓机里面550是最暴力的一款

网友:
600暴力 因为600是12S驱动的。

网友:
550只要1组电  很方便 很方便!

网友:
必须是600,两个机器同开3d,过三分钟后你看看哪个先萎下来!

网友:
600暴力 因为600是12S驱动的。。。

楼主:
看来两款机子首选600

网友:
手里没有500的话要不550要不直接700吧还是

网友:
新手,学习下,学习下。

网友:
其实 550的推力比是最高的

楼主:
现在手上有500真好两块电可以伺候600
这样比较省钱又方便.

网友A:
只想赚分 然后发帖 我是新手 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