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EONE起降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我的SL260电动的,装的ACEONE,请问能不能切到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的状态下起飞和降落?

网友A:
我觉得能,姿态模式相当于三轴稳定,GPS就相当于加了一个反馈,具有定点等功能

网友B:
当然可以啊!

网友B:
不过要设好中立点!

网友C:
不是地面站版本不要这么起飞, 很危险的行为!!!!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D:
要有半自主起降功能才可以,ACE ONE免费升级的功能。

网友E:
可以啊,我全是这样起飞的。

网友(2012-12-31):
必须能啊, 这有什么不能的

网友F:
是一键起降吗,还是要用手摇

网友G:
能用手就用手 又见楼上那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