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铁质零件上钻一个直径8毫米 60毫米深的孔,怎么保证不歪

楼主(2012-11-27):
请教,在铁质零件上钻一个直径8毫米 60毫米深的孔,怎么保证不歪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的呢,先用中心钻点个导引坑吧。

网友:
中心钻先打定心孔。。然后找个短的8毫米钻头。。钻大概20-40毫米。。因为钻头短。刚性好。所以不会歪。。然后用加长的钻头搞吧。。前面已经算好引导孔了。下面只要你不是往死里加大进给。。一般是不会歪的。

网友:
电火花穿孔,要光洁度再铰孔

网友:
恩,会歪,最好么5点几加长  铣刀铣一下,,在钻,        要么钻二次,一次4.0的  一次6的

网友:
首先,,台钻(钻铣床)精度高,,,,,夹持定位好,,,先用4毫米中心钻定位,,,再用8毫米两刃铣刀,,钻孔,60毫米可以用铣刀一次钻透

楼主:
刘大,真的能用8毫米铣刀钻60毫米吗?铣刀刃口不够长吧

网友:
“不歪”的定义没有说清楚呀,出口允许误差是多少呢?如果是1MM的话,先打个中心钻,然后直接钻就可以了,

要是误差要求是0.1MM以下,按我的想法,应该是先钻7MM的孔,然后镗刀镗到8MM,

如果误差只允许0.05MM以下,我没做过,不太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刘大,真的能用8毫米铣刀钻60毫米吗?铣刀刃口不够长吧

可以的,一般8MM铣刀和柄是一样大的,夹得长点应该可以,但是一般过中心的铣刀直接拿来钻孔的话,
8MM铣刀铣出来是8.5MM的孔,这个要注意下哦,所以最好先钻个4,5MM的底孔再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一般8MM铣刀和柄是一样大的,夹得长点应该可以,但是一般过中心的铣刀直接拿来钻孔的话,
8MM铣 ...

请问,“过中心的铣刀”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刘大,真的能用8毫米铣刀钻60毫米吗?铣刀刃口不够长吧

刃口不够长,,,,,可以采用勤提钻倒屑,,,用1厘米刃口的中心钻,,,钻过2厘米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过中心的铣刀”是什么意思?

过中心铣刀就是铣刀刃过中心,可以切除下刀处中心的材料,不需要预先打出防干涉的中心底孔,省掉一道工序。
如图:

以下两种都是

楼主:
明白了,多谢两位老大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