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电脑高手快快请进!

楼主(2012-11-27):
    等着下 载百度文档,路径都没问题,下 载过程一切提示都是正常的,提示完毕了!回头在文件夹里找不到文件!!!这是怎么的了!前些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外地上班急急忙忙走了,回来这个问题再次暴露出来!!!并且第二次下 载还专门更改了路径,问题依然在,就是在设定的文件夹里找不到文件 ,在第二次下 载中,百度提示我已经下 载过了!并且下 载的文件当时直接打开可以,但另存为一个路径。文件就消失了!急得我团团转!!!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用搜索看一看在哪里?

网友:
存桌面试试

网友:
文件属性是隐藏的  在文件夹里把选项该过了就好了

网友:
方法1:

打开“记事本”,复制如下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Folder\Hidden\SHOWALL]

"CheckedValue"=dword:00000001

保存文件名:“显示被隐藏的文件.REG”,(确保在“文件夹选项”中去掉“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双击运行此文件,再重新到“文件夹选项”中设置显示隐藏文件。

方法2:
把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Folder\Hidden\SHOWALL下的CheckedValue删除,再新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CheckedValue,数值取1即可.这是病毒把CheckedValue这项改成字符串值而非原来的DWORD值了

网友:
迅雷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