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家用什么牌子的电线好

楼主(2012-11-27):
家人苦了半辈子终于买了一套房但装修时时不知用国产的那种电线质量好,请大伙推荐一个好的牌子,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桂林”“柳州”,其实这东西和水泥砖一样,就近买就是了。

网友:
昆明电缆厂出品的比较好,是纯铜多芯线,我家就是用这种线,10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不过要买正厂的,因为昆明电缆厂有分厂。

网友:
把那个线切开看一下
不要镀铜
不要硬的,铜是软的,可以多扭扭
铜芯要粗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个东西别贪图便宜就好 反正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要弄就弄好的

网友A:
关键是质量,选择大厂就是为这个,大厂也有时搞点小动作,要2.5的,大的是好,但常用的插座3根就塞不进去了,还有短距离折弯很难。买时在一个地方折几个来回,我曾遇到过往铅笔粗的棍上绕裸铜线,再绕下来就自己断了这么个奇闻,可见这质量咋样。

网友:
各地用的牌子不一样,我们这里用 起帆,熊猫,等。反正我不买这些大品牌的,我只买皮质好的一般品牌而且是非标的,价格差大。
一般装修都分路的用不着很粗电线,像我们这里一间房间一路插座一路灯具一路空调,厨房间独立一路 4 平方总线,
卫生间独立分二路,一路 4 平方配给电热水器(普通电热水器 2.5 平方,速热水器 4 平方以上,视功率定),一路配给照明插座取暖设备,有空调的再加一路空调。其它弱电等辅助设备如网络设备,安监报警系统再分配线路,只要规范施工电线够用就可以,整个配电箱系统安照低规之规定施工。
弱电箱也是一个不小的系统,网络设备,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安防监控设备,相互都有线路连接至各房间视频设备处,也有一组电源包括接地避雷系统。

网友:
我们这里用远东

网友:
国产的都那么回事,别太当真,有钱就买硅胶线,绝对ok

网友:
淘宝上有家买山鹰线缆的,,评价和价格都不错。。

网友:
干线用粗点的线,比如10平方的,灯具等分线用1平方,甚至0.5平方就足够了,电脑等电器用2。5平方,热水器,空调用大的必须用4平方以上的电线。。

购买时,用手感觉一下,外被胶料如何,好的一般材料细腻,如果特别粗糙的,肯定是废料生产。

剥皮后,把铜丝拧紧,测量一下直径,可以大体计算出截面积平方数与标签是否一致 ,

然后弯几下铜丝,一般电缆铜的铜丝是比较柔的,如果是镀铜铁是硬的,镀铜铝即硬又容易折断。或者用刀片刮下铜丝,如果内外颜色不一致,那就是假铜电缆了,不能购买,或者粗一号购买。。

国产电缆一般不使用镀锡铜丝,就不介绍了。

网友:
就近买牌子稍微响亮点的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淘宝上买硅胶软线,质量刚刚的。也不算贵,绝对耐用。很多线最后是塑胶老化了

网友:
国产的金山,小猫质量非常不错

网友:
我当时就在一个五金店随便买的,也不知道啥牌子。

楼主:
小弟在广东不知有那个好的品牌?谢谢

网友:
线选大厂就行了,就要是配线工程,那要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质量,选择大厂就是为这个,大厂也有时搞点小动作,要2.5的,大的是好,但常用的插座3根就塞不进去了 ...

请问国内的大厂都都叫啥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国内的大厂都都叫啥名,谢谢

我不是这行的,再者说一南一北怕也是遇不到。

网友:
广州番禺南村电缆厂的不知有没听闻!还不错的,我们当地大多都使用,。。
其实余量大点就好了!还有漏电开关空气开关都是关键。

网友(2013-04-20):
选购电线时应检查产品外观。正规产品外观应光滑、圆整、色泽均匀,电线外层塑料皮色泽鲜亮,质地细密、导体外层光亮而稍软;非正规产品使用再生塑料,色泽暗淡质地疏松,导体铜质偏黑而发硬,属再生杂铜、电阻率高、导电性能差。使用中会升温而不安全。楼主比较品牌更好是想买品知名品牌的话我推荐你去十大品牌网买购上看下。像远东,胜华电缆,宝胜,鲁能泰山,亨通光电都是口碑很好的品牌

网友B:
100米的线找到两头用测小电阻的欧姆表测电阻应该约等于1.7除以线的粗细如1方的线电阻1.7欧,2方的线电阻0.85欧

网友:
电线最好选独根铜线BV,,纯铜,(中间不拉丝,拉细的)

网友:
2.5平方的独根铜线,,,一盘100米的应该6.3斤左右,,,直径1.78毫米

网友C:
可以找国家电网的外线电工,,,内部价收购,,红线100米,,,,蓝线100米,,,,黄绿线50米。。淘宝买电线 ,运费是关键,,,得70元左右

网友:
其实如果没什么特别讲究,新房必须用新的,那么可以考虑淘宝的二手进口线,质量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米的线找到两头用测小电阻的欧姆表测电阻应该约等于1.7除以线的粗细如1方的线电阻1.7欧,2方的线电阻0.85 ...

又学习一招。其实电线牌子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料和工艺要好,还要足米数。虽然我家就卖电线,但是我家里接个东西,装修从来都没用过家里卖的电线,都是平时单位干活剩下的线头什么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用的都是满足国标的电线,市面上卖的好多绝缘皮不行,铜也发黑,一看就是再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国家电网的外线电工,,,内部价收购,,红线100米,,,,蓝线100米,,,,黄绿线50米。。淘宝买电 ...

多粗的线啊?1.5平的线100米怎么也得2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粗的线啊?1.5平的线100米怎么也得200多吧?

我在废品站手里买的2.5平方的独根铜线,,,,,80米左右,,花了83元

网友:
如果你在湖南,就用金杯线

网友:
台灣和大陸不太一樣
30年以前蓋的老房子
入戶線為22平方
新房子標準均為38平方

電熱水器及冷氣配線8平方絞線
其他均使用2.0mm的單芯線
沒人使用絞線
因為所有的開關及插座均為快插設計
直接插入即可
用絞線反而麻煩

台灣的電線也很貴
2.0mm單芯線 100米約700元(140元人民幣)
5.5平方絞線    100米約1400元(280元人民幣)
22平方線線     100米約3500元(700元人民幣)
所有的廠牌價格都差不多
就看個人使用的習慣去擇
一般人會依自己的經濟情形去選擇較粗的線徑
因為出了問題除了安全的考量以外
請水電工來抽換牆內電線的工資會比電線貴多了(台灣法令規定電線一律使用暗管)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买大厂老厂贵的,一般好的有口碑的,自己看铜的颜色发亮,切口色泽纯正,柔软皮坚韧很难用刀剥掉,一般的垃圾线用指甲竟然能剥,里面的芯用两年后自己发黑变成碳,然后剩下一根两根丝突然承受不住烧断了,去剥开看得时候几乎整根都是火灰

网友:
嘻嘻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单位的活他们没人愿意干也不大会干,结果都是我来干的自然我也就不客气了,活不多也不累,电器活也累不到哪去。干了半天连汗都不出活就干完了。这些年别的没攒下,电线攒了不少,自己用,岳父家用,小姨子家用,同事用,领导用,外单位的关系不错的都跟着沾光用。

网友:
不买对的,只买贵的。错不了。

网友:
冇知道啊

网友:
天津的海燕,铜的纯度很高。

网友:
今天到复兴路,,问了一下,所有发货的,,,国标2.5平方独根纯铜BV,,,,,一盘95米,,,报价118元,,,,,

网友:
广东名牌 奔达康,金龙羽 感觉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