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天9配ZYX飞450的兄弟吗?

楼主(2012-11-27):
我的天9配ZYX-S ,好盈飞腾40A,KTS215MG,FUTABA9257,亚托450M,升降通道会偶尔跳舵。

网友A:
你已经不是头一个了!
去到你接收机的升降通道接一个y线,一头接zyx,一头接一个舵机,如果zyx再有抖舵,并联的那个舵机同时抖说明天9抖舵,如果仅仅是zyx抖,说明zyx有问题,先试试看吧

网友:
跳的好恐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不是头一个了!
去到你接收机的升降通道接一个y线,一头接zyx,一头接一个舵机,如果zyx再有 ...

感谢回复,我试试,
曾经用老款天6 2.4G,测试,不抖。所以怀疑是天9有问题。以前用的天9二代,前几天换了个新的一代。两个控都是一样的抖。

网友:
好像新天8,天9出问题的挺多啊,tdf也没落了啊,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能保证,这要是飞行过程中......

网友B:
用2。4G的不抖,72M或35M抖,周围干扰的可能性大。可以去室外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4G的不抖,72M或35M抖,周围干扰的可能性大。可以去室外再测试一下。

两台天9一个老款一个新款,都是2.4G的哦!飞机上面的接收机都不需要换。曾经怀疑是路由器干扰,关了也没有用。

网友C:
天9II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9II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两个天9,其中就有一个2代

网友D:
楼主快点出我个天九

网友:
2801pro的飘过,从来没抖过,两年了,一向很稳定
这个应该是你控的问题,ppm FM72Mhz的?FM这种调频接收抗干扰能力很差,现在大气电波环境这么复杂,还是数字的安全性好点,容错能力高一些。

也有种可能是你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