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30A电调刚启动时猛转一下

楼主(2012-11-28):
中特威电调接
电机
刚刚加油门启动时猛转一下然后才低速运转,如果是运转开以后只要电机不停,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如果是把
遥控器
油门关完再加油又重复上述情况,我慢加油门和快加油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电调坏了,电机是好的.我换了个xxd的试了一下没有出现刚开机猛转现象,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还是要换电调?请各位老师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你的电机KV值很高。
也可能你的电机需要的启动电流很小。

网友B:
可能要设置进角

网友C: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好像可以设置缓启动

网友E:
马达兼容性不太好 不过我喜欢中特威 就冲它能把马达转速推得比好盈还高

网友F(2014-02-15):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求解决

网友G:
我的也是 杂牌电调 杂牌电机 通电加油门电机启动不了 老是咔咔的抖偶尔能转

网友H:
这是中特威的设计。防止卡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