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 x4 wifi控制距离能有多少?

楼主(2012-11-28):
打算进一套试试看, 不知道wifi的距离怎么样, 飞行地点空旷基本无干扰的情况下。

网友A:
最不靠谱的就是wifi了,只是个娱乐功能,用wifi控机的话会死的很惨,就算距离能有一公里它的稳定性和延时都会要你命三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不靠谱的就是wifi了,只是个娱乐功能,用wifi控机的话会死的很惨,就算距离能有一公里它的稳定性和延时都 ...

wifi不靠谱?无语,不解释了。

网友:
wifi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2013-06-10):
我觉得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下! 反驳一下2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