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谁想来讨论一下自动收放式起落架

楼主(2012-11-28):
今天纯无聊看到大僵的自动收放起落架设计其实要diy实现不难。。

不过。。在开始画图之前想来听听看其他人的想法

优点:
收起后可以完全不影响航拍。。真正实现360度拍摄

缺点:
可靠性?
耐久度?
紧急情况下能不能及时放下防止砸烂设备?

然后开始开放讨论

网友:
1、收放脚架适合二人控制,一个控飞机,一个控云台,云台可以360°无限制无死角转动,灵活很多。
2、如果是一人控制飞机和云台,收放起落架的必要性就降低很多了。
3、可靠性和耐久度肯定不如固定起落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多了可动部分。
4、炸机保护?呵呵,恐怕收放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炸机的一瞬间。
5、还有一点,就是重量,大疆的收放脚架比固定脚架多了400多克的重量,这也会影响到续航时间。

不过我还是比较看好收放脚架的。

网友:
这个要实际测试才知

网友:
起落架……以前我想过方案有5种,没实践过

第一种是最简单的,用步进电机控制起落架收放,因为原本想用舵机,但舵机扭力不如步进电机,而且步进电机寿命比舵机长,好的步进电机里面的齿轮都是金属的,唯一需要思考的是起落架收放卡位,毕竟步进电机不像舵机那样有中心点

第二种是参考挖掘车的机臂,用液压方式,避震能力、稳定性比步进电机高很多,制作起来比步进电机难得不是一倍两倍的难度

第三种是搬照车用的安全气囊,仿制缓冲气囊,起飞用起飞架,降落前通道控制迅速充气来进行降落,当然了失控的话可以用气囊来减轻损失,需要思考是充气系统,如果用车用的功率过大电池吃不消,再加上分量不轻

第四种是不装任何起落架,地面上铺厚海绵来进行缓冲降落,只是如果失控的话,损失绝对是最大的

第五种是从云台下手,用步进电机来进行云台垂直收放,起飞航拍时,云台被放到起落架下方,停止航拍或降落前就收回机架下

以上方案中,第二方案最好,毕竟液压本身就具有最佳的避震功能,而且可靠性比步进电机强多了,只是制作起来难度高;第五方案比较容易解决,而且不用改动起落架来保证起落架的完整性,操作得当的话最好,操作不当的话损失比较大,毕竟失控的话云台没即时收缩而坠机,损失的可是云台内部的设备

网友A:
倾向于用舵机控制起落架。

楼主:
还有就是完全不需要机载起落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倾向于用舵机控制起落架。

舵机不行啊,扭力不够强劲……如果扭力强劲的话起落架完全可以做弹簧固定,这样降落避震能力上去了,毕竟起落架不是固定的,容易被冲击弄歪的……最好是液压的~飞机用的是液压的~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完全不需要机载起落架

地面放海绵么~其实我还有个想法是起落架装在云台下,不过对云台舵机来说是个比较大的考验……

网友C:
板凳说的第三种 气囊式起落架.我在固定翼上试过.气囊体积大概是40*20*10.用的是压缩气体.(遛狗的人都知道台湾猛将气.其实是瓦斯.压强多少我忘了.具体不多说)用舵机控制气阀.这么点体积大概不到2秒搞掂~~~不过气囊很容易磨出洞洞.直机和多轴应该不会吧.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舵机不行啊,扭力不够强劲……如果扭力强劲的话起落架完全可以做弹簧固定,这样降落避震能力上去了,毕竟 ...

舵机只起到收放起落架的作用,至于起落架的避震、坚固如何,就看对起落架的要求和制造工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凳说的第三种 气囊式起落架.我在固定翼上试过.气囊体积大概是40*20*10.用的是压缩气体.(遛狗的人都知道台 ...

瓦斯么~可以考虑~不过气囊的安装位置需要好好想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只起到收放起落架的作用,至于起落架的避震、坚固如何,就看对起落架的要求和制造工艺了。

我简单地画下
起落架收放构思,起落架只能向外收缩,不能向内收缩,因为中间有云台,如果是向内收放的,放下起落架,因为结构上可以做个支撑架与机架结合成三角,降落在地面时,可以做到缓冲作用;但是呢,向外收放的话,起落架放下来,降落地面时缓冲首先冲向舵机的,因为是向外收缩,支撑架没法做,所以舵机一定要撑得住冲击,这是我考虑用步进电机的原因,虽然步进电机速度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简单地画下
起落架收放构思,起落架只能向外收缩,不能向内收缩,因为中间有云台,如果是向内收放的, ...

我的设想,如图

画得不好,将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想,如图

画得不好,将就看吧。

这样的话需要双舵机了……如果是LZ的机架需要4个舵机了……

换作是我的话,限位片改成手动液压杆,然后用步进电机来收放,液压用舵机有点吃力……

这个就是液压杆可以承重20KG,气动缓冲的,学过物理的都知道空气压强,作为缓冲是最合适的

当然了,有条件的直接用液压泵做自动液压杆

说实话在起落架上动手脚还不如在云台上动手脚~航拍前,云台垂直放下去,降落前云台垂直收回去,比在起落架动手脚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