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是穷人,模友们推荐一款500机用的普通舵机,只飞旋 ...
新手是穷人,模友们推荐一款500机用的普通舵机,只飞旋停,

楼主(2012-11-28):
新手是穷人,模友们推荐一款500机用的普通
舵机
,只飞旋停价格越低越好…只要500机用就可以…

网友A:
260mg可以悬停用

网友A:
更低的话就都不保险了

网友B:
我在出mks9660A+和8910A+全套,可暴力3D

网友C:
飞越或者非耐买一套得了

网友D:
去看看蓝剑的舵机。很靠谱

网友E:
新人杀手。注意安全。

网友F:
MKS 1210吧 不过要换成大舵机侧板

网友G:
便宜的不怕出问题麽,炸了不就亏大了?

网友H:
恒吉的D732应该可以

网友I:
我也在选舵机,航线为主,两个型号在选,一个是亚托的515M,215块一枚,DS510的升级版,但比ds510便宜性能参数还提高了,也更漂亮了。还有一个是恒吉的md732,,125块一个,性能参数不错,说使用futaba一样的电位器,这个牌子的md922飞450的用的很多,既然用的人多质量按理说应该还可以把。
最开始打算用蓝剑的,可是他们说这个级别的没货,蓝剑的我用了一年了,塑料齿的,但精度很好,质量很好,出力很大,也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