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发现,悟空的IMU会自动加热!

楼主:
意外发现,悟空的IMU会自动加热!
聆听随风
聆听随风
-49

网友A(2012-11-28):
我的没注意!我也看看我的!

网友B:
应该会发热,但不应该是因为天气冷吧。。。。

网友C:
应该不会吧

网友D:
会自动加热就不会有说明书里-5度的限制了。

网友E:
自动加热是肯定的啊,飞控的陀螺好多都是恒温的

网友F:
三轴陀螺、三轴加速度计、气压计,这些都是电子元件,工作时会发热是肯定的,你试试夏天去摸,说不定还会微烫呢!

网友G:
飞控的陀螺好多都是恒温的

网友H:
常识。。。通电电子设备自然有损耗,必然会发热,只是冬天温差大,感受明显而已。
恒温就别想了,20W以内的设备,边都不沾。。。有差不多的温补程序就不错了。

网友I:
我摸了下我的电脑,发现也会保温

网友J:
只要开机,就一直加热!

网友K:
多买一些放在一起通电,冬天还可以暖手呢

网友L:
IMU发热发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