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3D模型大家经常用到吗? AUTOCAD的插件就有齿轮生成器啊

楼主(2012-11-28):
看有坛友还专门弄齿轮生成!  不知道是不是生成特殊的齿轮,对齿轮了解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工具是不是大家需要的那种!
AUTOCAD有个插件里附带了个齿轮生成工具!

用CAD先画出3D模型,导入到POWERMILL再生成刀路!  我以前测试小鸡的时候就随便生成个齿轮来试!懒得画其他模型图了!

网友:
请问兄弟用的是什么插件?

网友A:
这个插件真不错.  在哪里搞到的呀?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件真不错.  在哪里搞到的呀?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先安装AUTOCAD,我用的是2004的版本,然后去百度一下  Ycut2006  ,百度上面的下 载烂大街了! 这个是CAD的线切割插件,里面附带了这个齿轮生成工具!

论坛附件,我只能上传300KB啊,想上传都不行!  我下的文件大小:2.23 MB (2,342,156 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件真不错.  在哪里搞到的呀?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先安装AUTOCAD,我用的是2004的版本,然后去百度一下  Ycut2006  ,百度上面的下 载烂大街了! 这个是CAD的线切割插件,里面附带了这个齿轮生成工具!

论坛附件,我只能上传300KB啊,想上传都不行!  我的下的文件大小是:2.23 MB (2,342,156 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安装AUTOCAD,我用的是2004的版本,然后去百度一下  Ycut2006  ,百度上面的下 载烂大街了! 这个是CAD ...

谢谢 兄弟.

网友(2013-08-19):
请问,一个现成的齿轮,应该量什么数据才能做出一模一样的齿轮?要怎么量?

网友:
用立铣刀齿轮做小模数齿轮受限制。而且要画图,齿形出刀路,很麻烦。而且一次只能做一个。 用分度头是传统做法。一次可以做多个。

网友:
如果做非标齿轮,手头没有成型刀具,就可以画了雕。例如内齿圈。很小的内齿圈,可以用铜切出外齿,然后EDM打到工件里。如果没有电火花,就只能画齿形,然后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