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量推油门,尾巴往右偏移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11-28):
我用的是mb的陀螺,飞机飞航线很好,就是在大量推油门的时候,尾巴往右侧偏移,而且量很大,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提高大浆转数,降低螺距

网友B:
降低螺距?

网友:
沙发讲得差不多了

楼主:
沙发的意思是要把油门曲线加高?

网友C:
是的,加高油门曲线,降低螺距曲线,还有陀螺的行程不要限制,感度加大点

网友D:
mb里面有跟轴混控,加上就好了

网友E:
首先 要看什么模式甩尾巴 悬停模式甩 就按照沙发说的
3D模式甩 请打开MB的反扭矩补偿 也就是F菜单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F:
设定功能表D,尾舵机频率尽量调高。参数设定表D,尾舵锁定感度尽量调高。

网友G:
反扭距补偿在DEVO7上怎么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反扭距补偿在DEVO7上怎么开
在三轴的电脑软件上调的,不是调控上面

网友I(2013-01-31):
也有可能是你的手法问题

网友J:
里面有介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K:
如果是normal模式下急加油门甩一点尾是正常的,建议不要总做这个动作。如果是idel模式下嘛,还是调一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