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地面站,能装在win8 的平板上么?

楼主(2012-11-28):
大疆的wkm地面站能在win8平板上运行么?
想直接用win8平板,地面站控制飞机。

网友:
你的Win8平板有两个USB口吗?

楼主:
用得着插两个USB么?
我都是只插一个口,就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得着插两个USB么?
我都是只插一个口,就直接用

保证供电电流而已

网友:
win8系统不是太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