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天地飞6A

楼主(2012-11-28):
发现天地飞6A第5通道只是个简单的开关,想把它改成很多档位的开关。发现不知道用哪些规格的原件。
有人能帮忙下吗?万分感谢啊!

楼主:
用一个5k的电位器把开关换下来可行

网友:
天六C的关注下,看看可以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5k的电位器把开关换下来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5k的电位器把开关换下来可行

5K电位器要用线性电位器吧?抽空试下

网友(2012-12-30):
方案一:

发射器改装: 多个天关 -> 单片机 -> 一路D/A 转换, 接TDF起落架通道.
接收器: 起落架通道PWM -> 单片机 -> 多路I/O

方案二:

多个电阻(可尝试3进制) + 开关 -> TDF起落架通道.
接收器: 起落架通道PWM -> 单片机 -> 多路I/O

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个方案, 想用一个通道来实现卡片数码相机的: 对焦/拍照/拉远/拉近这4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