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忽视螺旋桨,后果很严重。

楼主(2012-11-28):
仿佛螺旋桨是配件中很便宜的部件了。一般人总感觉电机才是动力的核心。不情愿把钱花在桨上。其实螺旋桨是提起4轴的最终部件。如果做小机架450mm以下的,一般塑料桨勉强能行了。大机架用大桨,如果还用一般的塑料桨,即使飞机能飞了,但它是飞机最大的隐患。
由于直径大了,桨的材质还是塑料,相对来说就软,双手各拿桨尖,向上提,看看桨能承受住多大的力。对了,普通的塑料桨很容易弯吧,太软了。

举个例子吧,拿1245桨来说,(带动此桨的电机KV值较小些,600~900) 参数为 直径12寸,螺距4.5  换算成厘米为。30cm,11cm。桨叶平均宽2cm 。
电机实际转速3000转/分(50r/s) 时  升力为 30*11*2*50*50*0.00025=415g    因为4轴,  所以 拉力为 415*4=1650g  一般用1245桨的机子。这个拉力算能起飞了(不带设备)
电机实际转速4200转/分(70r/s) 时  升力为 30*11*2*70*70*0.00025=808.5g        总拉力 808.5*4=3234g   带上设备 可以航线了。
电机实际转速5400转/分(90r/s) 时  升力为 30*11*2*90*90*0.00025=1336g         总拉力 1336*4=5334g     可以做3D飞了。
因为电机(KV680)空载可以上5400转/分。但带上桨却很难上。3500转已经震动很大了。再加上便宜的塑料桨在静止时都勉强拉动500g的东西。更何况在空中混乱加速度这样的恶劣条件下了。
所以说看到某些电机的参数介绍,什么拉力1.2KG 2.0KG 云云的。估计是配上顶级的桨,把电机压榨干了才得出的结论。

网友A:
公式看着不太对

面积应该是碟面面积

http://wright.nasa.gov/airplane/propth.html

http://personal.osi.hu/fuzesisz/strc_eng/index.htm

网友B:
不玩大鸡鸡的路过...

网友B:
好桨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桨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看着不太对

面积应该是碟面面积

我用的经验公式。螺旋桨拉力计算公式:直径(厘米)×螺距(厘米)×浆宽度(厘米)×转速的平方(转/秒)×1(1标准大气压)×经验系数(0.00025)=拉力(克) 其中1为大气压,我取的1 算是大的了,高海拔的要小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桨很贵。

因为关键,所以贵,自己做木浆性价比高些,前提你有时间折腾。

网友:
感觉很复杂

网友:
好桨必然要有更好的强度 另外 效率和动平衡上也好很多 否则APC也不会有资格问军方生产了

网友:
内有点复杂啊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这个的确是一般人没太在意的事。至少我是。。。。哈哈哈。谢谢楼主提醒,换碳桨!!!

网友:
冬天了 得注意了

网友C:
楼主没有算浆在高速旋转下的离心力,把这个力算上,浆在工作时的形变将会很小,所以并不是静态你拉浆尖的形变。而且浆的升力并不由奖尖产生,用拉浆尖来看也不太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算浆在高速旋转下的离心力,把这个力算上,浆在工作时的形变将会很小,所以并不是静态你拉浆尖的形 ...

你说的对,我也考虑过这个离心力。但10多元的塑料桨,只能小心翼翼的飞, 不敢暴力飞。

网友(2013-02-16):
有点小题大做了,桨是受力件,本身就结实,又是质量基本上能得到保证的商品,很少会出现你所说效率不够的问题。

网友D:
听说过把浆摔断的,真没听过把浆飞断的。小题大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听说过把浆摔断的,真没听过把浆飞断的。小题大做了

射桨你没见过??

网友:
又见公式党,不过好在你自己能总结自己的经验公式。
比那些对着网上那些计算器说事的强多了。
我最欣赏的就是不看公式,不看计算器,不看标称数据,根据自己的经验反复测试看效果的。

网友E:
公式+经验 顶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