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主轴的选择?主要是加工铝、铜等软金属!!!

楼主(2012-11-28):
本人在网上看到了这个300W主轴。。。不知道用来加工软金属效率如何。。。请大家帮忙看下,多给点意见。。。!!
再就是有没有调速器有什么区别??主要的优缺点在哪里??

直流电机调速器介绍:
一、用途:
驱动5V至110V直流电机,对直流电机进行调速。如直流水泵,风扇,雕刻机主轴等仪器设备的直流电机的速度进行精确调速。
二、特点:
1.可以支持交流与直流输入。不存在电源极性问题。
2.超高电压适用范围。直流支持15-160V.输入。交流支持12-110V输入。
3.超大散热器,配备安装孔。
4.超大功率控制。可以支持10A电流。
5.除了板内部可以产生PWM调速外,还可以支持外接PWM信号输入控制调速,外PWM输入要求为:电平3.5-12V VPP,频率1K-10KHZ,特别适用于MCH3主轴控制调速。
6.支持电机范围广。基本能对市面上的所有直流电机进信驱动调速控制。只要电机的直流电阻大于2欧的直流电阻即可。请特别注意,本驱动器不能对直流电阻小于2欧的直流电机进行调速。
7.配备保险丝,保护性能更好。
8.有电源指示灯,使用起来更方便。
300W风冷主轴电机介绍:
全新300W超静音高速雕刻机主轴电机。原ER11高速直流主轴升级版。自带强制风冷,完全可以长时间工作。本电机已被大量使用在高精密高要求等设备上 ,如电脑雕刻机,打孔机等。也一直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高精密度,高转速,超低噪声是它最大特点。
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12-48VDC
功率:300W
转速:3000-12000r/min
扭距:230mN.m
绝缘电阻:>2兆欧
绝缘介电强度:400V
直径:52mm
夹头部分长度:48mm
夹头部分直径为:16mm
电机总长:   175mm
主轴径向跳动0.01-0.04左右.
可用于雕刻金属或非金属等材料
此件商品包含:300W主轴电机一个,ER11夹头一个,夹头螺母一个。

楼主:
大家把各自的主轴报上来看看吧。。。都用来加工什么材料,。。。效果如何啊??

网友:
能加工铝,铜!就是费劲点,效率底!

网友:
直接上电主轴,这套你买会来很快就想淘汰它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直流电主轴,暂时还够用,以后又米上水冷主轴。

网友:
最好直接上变频主轴.那款直流主轴如果加工铝的一段时间后轴臣就会坏掉,而且不能更换.里面用的是很小的轴臣,这种主轴本来是伺服电机改的.

网友:
这个主轴干铝用不了多久 就废了

网友:
素业有专攻,8毫米的出轴,能有多的轴承。肯定也不可能给换角接触的,也没有油封。

楼主:
大家有好的主轴链接可以PM我吗???这个主轴主要就是轴承寿命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