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2012-11-28):
最近联系到一个二手等离子切割机,机器大概9成新,对方一开始想办厂,没成功所以箱转。
对方说是60A的报价2500.
各位看个,给个评价,能收吗?

网友A:
建议楼主在淘宝上搜索下价格。。。 2500的价格有足够多的选择。。
随便看了下60A的,,一千多的价格都可以买到。。

网友B:
比新的没便宜多少.

网友C:
新的不满这个价格,60A 的小了点。

网友D:
60A的能切多厚的铁板。谢谢。

网友E:
买大的没有意义,割厚板没有氧气好使,

网友F:
40A的都有4000元的机子,看内部核心配置,同样标60A,使用效果也大不相同

网友G:
要看什么结构的,什么牌子的,是普通还是精细的,进口精细的,还有好几十万的呢……

网友H(2013-08-19):
20MM以下可以

网友I:
实际上切10MM钢板都开80A以上了,60A切15MM以上估计效果很差

网友J:
有点贵了!

网友I:
贵不贵要看是MOS管的,还是IGBT的,IGBT还要看是几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