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手臂弱点

楼主(2012-11-28):
AKE950 Quad dancer 配 APC 1155 Thin Electric, 4S 电。 测试暴力飞行WKM手动模式满推油门(用手拉着机器),突然两个手臂断了,折断处都在发动机的塑料台上面(见图)。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类的事情?

照片 12年11月28日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你的测试方法就有问题

网友:
测试方法

网友:
这个得烧纸问。。。

网友:
看着就不结实,是你太暴力了么

网友:
个人认为强度不够不是测试方法

网友:
测试问题哦~亲~你要是用个钩子绑住F1 然后死命踩油门 喷缸了 算是发动机问题吗?

网友:
“突然两个手臂断了”

机臂没有断手臂断了,你还说JJ有问题......

网友:
明摆着机器有问题嘛,如果这样子都扛不住的话,那么飞航线然后转个弯试试?过载估计不会比这个小。。。

楼主:
不会太暴力吧。 所有飞机引擎都是这么测试最大推力的. 老外也在幹啊~~

950kV 配11桨4S电也不至于断臂吧... 说真的折断都在同一个地方(最薄的地方,却是塑料的...)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应为只要有一个弱点处的话哪怕你其他地方用碳纤也是徒然

看看这个:
w w w.y o u t u b e.com/embed/pgOtScxZohI (我放不了连接,请自行拷贝...)

网友:
那地方是最容易折断的,一旦炸机桨不一定坏,那地方可能已断了,我认为那儿是全机最薄弱的地方

网友:
950KV电机配11寸桨用4S电,动力非常猛,相当于3S配了一个1266KV的电机,而且还是11寸桨。
个人觉得如果真要用4S,用8寸桨更适合些。

楼主:
本来就是想看看650能承受的最大推力。看来这东西要暴力飞就不太行啦。要佩大桨大马力马达跟高伏特电的话,手动时油门要特别注意不能猛推。

其实要能改装一下都用碳纤的话会强多的。

网友:
你这是自寻死路。。。。

楼主:
航空这东西,都是从失败中学习吧!

网友(2014-03-17):
这都一水儿不是XA的零件,你发这里XA会鸟你?找AKE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