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500直机空翻的

楼主(2012-11-28):
各位大侠:
小弟玩直机已经4年多了,一直也只敢悬悬停,走走航线,一般的3D也就是对尾翻一下,450翻得也有模有样了,至少不掉高度。但是小弟的500翻时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翻了120度时机身会强烈的左偏,可是翻180度过来后倒着悬停时又没有什么问题,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楼下回答

楼主:
楼下的回答在哪里呢??

网友B:
500机子比450好飞几倍,动作精准不偏航,飞了500就不想飞450了,楼主的500估计是没调好,机子越大越好飞,动作越精准

楼主:
我也知道500比450好飞,动作精准,但是我就是想知道哪里没有调好啊,我调450、500也不算新手了,谢谢指教!!

网友C:
好多原因喔。。。其一,可能是螺距过大,掉转了。其二,可能十字盘极限位置有干涉。其三,可能尾舵不够力。。。

网友D:
顺便看看重心,是不是头重脚轻了

网友E:
LS还是没有回答出为啥,楼下回答吧

网友F:
lz先详细介绍下配置和设置嘛

网友G:
明显的掉转了~!

网友H:
应该是掉转所致,调高油门曲线或降低螺距.

网友I:
正负螺距多少度

网友J:
螺距太大吧

网友K: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负螺距多少度
正负螺距都是11度,中点是0度,油门曲线是一根横直线,全是100,还请大家赐教!!谢谢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自己顶起来!

楼主:
这么一个技术贴,怎么就沉得这么快呢?各位大侠出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I:
你把油门设成100 90 85 90 100再试试

网友L:
我也碰到过 据高手说 有可能是 陀螺仪震动造成

网友M:
我只会县停,但要调机,在九江我还行,要调机的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