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

楼主(2012-11-28):
工具箱,工具被别人拉来拉去,有很多都不知去向, 钥匙每天要开很多次,麻烦,网上的遥控锁和指纹锁感觉太贵了,还有没有别办法,这里高手如去,奇思妙想的人想必很多,看能不能解决这个

网友A:
去单片机论坛学一个密码锁,线路简单。我以前做过一个 CD4017 芯片的密码锁蛮好的,不过修改密码是用跳线插的,用中间继电器芯或接触器芯或者电机拖动锁芯的。
用遥控的不花钱也可以,问题你必须认识相关的人,如人家车库,卷帘门等遥控设备的一般人家是小故障更换下来的(修理这种门的一般只是安装更换不会修板的而且他们更换赚钱,拿去人家维修部修理他赚不到钱还麻烦,我帮做工程的朋友修理过几十只各式遥控系统全部修好过),还有报废的电瓶车上的遥控器,卖电瓶车和修理电瓶车的那里旧的电瓶车满山遍野,拿来折腾一番就好用了。

网友:
直接在工具上打名字,一般都是熟人拿的

网友:
弄个机械的密码锁啊,好点的也才十几元

网友:
所以买台激光刻码机最好了,把自己名字打好,

网友:
工具箱写上小心触电

网友:
买个用钥匙的锁  便宜

网友B:
抹上五毒散
丢了以后 看谁没来上班

网友:
按上个监控  谁拿的一看一清二楚

网友:
请个保标

网友:
装个暗门,一按就可以手动打开的

网友:
全是高手

网友:
遥控锁和指纹锁,你自己就是高手了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用个大铁锁最实用

网友:
三位密码锁。。。。。机械的。。很方便,还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抹上五毒散
丢了以后 看谁没来上班

好方法!.........

网友C:
LZ你装个大锁不如自己设计个暗锁来的好!我也想做个不用钥匙的锁,我的思路是这样的!设计一个可安装在工具箱里面某个地方的锁外面用磁铁放在开箱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有设计者知到)工具箱就能打开!但铁的厚的工具箱不好搞,就算铁的一般2MM左右的用个小磁铁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单片机论坛学一个密码锁,线路简单。我以前做过一个 CD4017 芯片的密码锁蛮好的,不过修改密码是用跳线插 ...

明天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装个大锁不如自己设计个暗锁来的好!我也想做个不用钥匙的锁,我的思路是这样的!设计一个可安装在工具箱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