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6s 10000mah以上电池的兄弟们 你们用哪种充电器?

楼主(2012-11-28):
如题所述   了解一下大家充这么一块电池需要多长时间 以前用的电池都是小容量的 现在发现充这么一块电池需要这么长时间

网友:
看你用什么充电器了

网友:
必须PL8啊

网友A:
我用的是6S 15000mAh电池
Hyperion 720i DUO3
500W+500W的双路充电器,两块一起充,充电电流约17A,完成时间大概40-50分钟(已包含平衡时间),等于一块是20-25分钟。

外场充电打算购入PL6或PL8,配合发电机,估计也可以25A充一块或者40A并充两块。

网友:
外场充电打算购入PL6或PL8,配合发电机

楼主:
也在看这款充电器呢  如果在家一般用哪种?

网友:
都是高级货

网友B:
PL6加外场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6加外场电瓶~

6S 10000mAh
没两次就能玩残电站或者电瓶了

难道你准备24V、60AH的电站?

网友C:
3S 10000mah 电池用B6可以吗? B6好像最大支持5A充电电流,2个小时就能充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 10000mah 电池用B6可以吗? B6好像最大支持5A充电电流,2个小时就能充满吧

差不多2小时

网友:
看你怎么看待充电时间了,无所谓时间的,用手机充电器都可以冲,时间按天计算,用b6,按照小时计算,用大功率充电器的(1000w以上的)用分钟计算

网友:
6S,10000.
PL6,MINGWEI1500W

网友:
PL8加+1500W 60A 30V电源+外场2并8串40A磷酸铁锂充电站

网友:
在家720,在外206B必须的

网友D:
很不理解很少见有人用206B或208B,那么好的充电器,难道就没有英雄所见略同的人

网友:
飞科达 6X80C
一块15000电池用2A充,4小时吧,反正很久。
3块15000电池用6A充,但只能加到3.5A就上不去了,晚上充上,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6S 15000mAh电池
Hyperion 720i DUO3
500W+500W的双路充电器,两块一起充,充电电流约17A,完成时 ...

我听说充的太快不好,是不是会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不理解很少见有人用206B或208B,那么好的充电器,难道就没有英雄所见略同的人

我用206B  嘿嘿嘿    虽然样子很普通。。但是。。很好用(当然别和1500块以上的比啦。。)

我不是很着急  一般用12A充   40多分钟吧  一颗1W 6S  含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