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RCRCM 电动太阳鸟装机实况

楼主(2012-11-28):
来到上海一年多了,风太大,小的固定翼和450飞着太痛苦,于是乎,入了这架电动太阳鸟,让暴风来得更猛烈些吧……undefined今天开始装机,与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玩的都是劈柴鸡,这可是偶第一架全复材的。到手,那个口水啊……

按照惯例,先上称,吓了我一跳,这1.5米的复材机裸机599g,这么重,难道商品机都这样?
看来我要在设备上扣重量了,这个后文再表。

整机做工还是不错的,不过,还是有点小地方要处理一下

边边角角以及结合部位还是要打磨一下,虽然破坏了点漆膜,不过不仔细看还是没关系的。

这是我最纠结的地方,方向舵舵量太小,于是打磨掉一点边,还是不行,索性切了……

背面用红色透明胶带做铰链,外观上没大碍,舵量也没加多少,不折腾了………………

接下来,在装舵机连杆的地方打个洞,防止干涉。

舵面上也一样。这种隐藏式机构,感觉有点不实用,连杆在外侧,其实阻力也大不了多少。

这是原装的连杆,全是铁啊,还是用我的老方法吧——尼龙铰链头+字钢丝。

一个不到1克哦~

为了少配几次环氧,接下来,打磨电机座。

西郊森林兄曾发帖,他的电机下拉4度,我又加了2度,希望推油门不要抬头,不行再垫片调整吧。

环氧伺候……

舵机盖板稍微修整一下,裁边,磨薄……

----------------------------------------------------------------------------
11月30日进度-------------------------

原厂的线,不得不说好重,我还是希望翼载荷能尽量小一点。

舵机用纸胶带包裹好

摇臂、舵角准备妥当。

舵机线直接焊在了插头上,省了20克

将连杆安装好,还是有一点干涉,

再打磨一点,将连杆钢丝向下弯一个角度就好了。

穿好线,再焊上插头,之前焊好了也要重焊,至于为什么,我就是不说,哈哈……

摇臂装入舵机,将z头挂入摇臂孔,把襟副翼舵面用胶带粘住,固定在中立点,比划好舵机位置,上少许502定位。

最后上环氧。

这个也一起上环氧

舵机就用这个吧,表鄙视我……

周末在家陪媳妇,没来得及更新,进度也暂停了,今天复工,预报本周上海天气晴好,希望周末可以首飞。

楼主:
05年注册的新兵,论坛里还有木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05年注册的新兵,论坛里还有木有……

灰常低调

网友A:
我买了台风空机好像快1公斤了,复材机靠速度托的,不用太在意那点重。拉杆夹头有金属的还是用金属吧,轻了1,2克安全性差好多。还有方向和水平尾的量不用很大的。方向基本用不到,最多微调下。
好了,盼楼主早日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台风空机好像快1公斤了,复材机靠速度托的,不用太在意那点重。拉杆夹头有金属的还是用金属吧,轻了1 ...

谢谢指点,对那个铁皮的螺纹还是有点不放心……

网友:
连杆收在机翼里,方便外出携带.我头像上的3米木质机翼,我都把连杆改到里面了.

网友:
本人新手,买过一架复材机至今还没敢装,怕装机和操纵水平还不够。

关于你的安装,我有几点疑问:1、如楼上所说,这种滑翔机转弯不需要大方向舵量的,我的理解是襟副翼打一点然后拉升降舵就转弯了。而且你用胶带做铰链有点悬,高速气流一吹,有可能会颤震和解体的;2、钢丝Z字头和塑料舵角的虚位较大,强度也不高,省这点重量划不来;3、我感觉滑翔机是不用下拉角的,因为滑翔机的拉力线和主翼在一个水平面上,不存在抬头力矩。而且滑翔机推大油门就是要抬头爬升的,只要不自动翻跟头就可以了。不需要调成大油门的时候平飞。

以上纯属纸上谈兵,如有谬误请指正。

网友:
这种复材的滑翔机重量就是这样不必太在意,所以你那个舵机的连杆和接头还是要用金属的比较结实耐用!

网友A:
楼上两位说得不错, 复材机真不必太在意那重量, 我还有架2米的复材机起飞重量1.7KG,电池装大点都快2KG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刚装好试飞时都不敢抛出去.还在想这货扔出去会不会直接落地了.结果事实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复材机冲场的速度比较可观的,你用胶带当绞链是件相当危险的事,高速时,胶带如果稍微翘起个角,高速气流可能直接把它给掀掉.后面的结果你可以想象得到.而且这种电工胶布时间久了粘性会变,把方向舵连接那层布给切断太可惜了.这是那架复材的视频,没人帮拍自已戴头上拍的.将就看吧.台风还在箱子里,没找到合适的动力.

网友B:
1:胶带铰链十分不靠谱!
2:塑料和环氧胶的结合不如与玻纤板舵机结合牢固,也不如碳舵角。
3:太阳鸟就不是热气流机,属于高速滑翔机,对重量不太敏感,比台风还贼。你可以上3S1600mah的电池-5S3000的电池都可以飞,各有各的飞法。
4:我搭配的是银燕2815马达,5mm轴颈,配12寸碳浆,40A UBEC电调,地面全油门电流35A。
5:垂尾少用,我们的惯行做法是粘死。
6:本地巫婆有,台风多,Tomcat多,Sight-ep有,Taser有,经验看,太阳鸟非常灵活,超过台风。
7:安装上,舵机座是个麻烦事。我是买的木头舵机座,2层环氧粘合再环氧粘到机翼,舵机裹美纹纸胶再AB胶到座上,比较难拆卸。

网友:
准备上电动版Demon,3.7米翼展,属于热气流机,会比较飘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说得不错, 复材机真不必太在意那重量, 我还有架2米的复材机起飞重量1.7KG,电池装大点都快2KG了.拿在 ...

飞得真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胶带铰链十分不靠谱!
2:塑料和环氧胶的结合不如与玻纤板舵机结合牢固,也不如碳舵角。
3:太阳鸟就不 ...

多谢大家指点,切方向舵确实有问题,肠子都悔青了……
今天继续装,晚点上图~

网友:
楼主继续啊  等着呢!!

网友:
垂尾别后悔,把胶条弄掉,打磨一下表面,用玻璃布自上到下贴上一条,这样就行了,能恢复70%外观,强度足够了。

网友B:
动力准备如何配?
这个机机比较好装,对精度要求相对较低,襟副翼舵机安装要做好蝴蝶刹提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准备如何配?
这个机机比较好装,对精度要求相对较低,襟副翼舵机安装要做好蝴蝶刹提前量。

双天2834EA-9(KV947),配CAM AERONUT 11×8,3s电池

网友A:
额....感觉有点穿西装戴领带,却拖着一双草鞋的味道. 飞机都这么贵了,电机和桨都用不得差,怎么舵机这么省? 用4个塑料的9G舵机.这种安全性........ 再差也得放个银燕的12G金属舵机吧,一般这档次舵机配得最低也得50块的那种.这毕竟不是飘飘机,有一定速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5年注册的新兵,论坛里还有木有……

我是04年注册的,现在发了40多贴了,貌似是上等兵级别,和新兵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舵机比银燕的08MD差点,扭矩和耐用性都差,不过好装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天2834EA-9(KV947),配CAM AERONUT 11×8,3s电池

你配的马达是2216,应该比较合适。我用的是2815,可能动力过于充裕了些,配的12*8浆,爬升太快,10秒钟150米朝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感觉有点穿西装戴领带,却拖着一双草鞋的味道. 飞机都这么贵了,电机和桨都用不得差,怎么舵机这么省? 用4个塑料的9G舵机.这种安全性........ 再差也得放个银燕的12G金属舵机吧,一般这档次舵机配得最低也得50块的那种.这毕竟不是飘飘机,有一定速度的...

这个舵机不止50一个,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不止50一个,呵呵。

副翼舵机虽然用胶纸包着但看看露出的铜头还有厚度应该50有的。
那个蓝色的,辉盛的,塑料齿的,不止50一个?先不管是不是数码的,9G塑料齿再高档拉力也有限,而且易扫齿。空中小半径的动作都提心吊胆。
我台风这两颗配的是HD-POWER 17G金属齿的那种,拉力3KG,也不贵50一个。 但强度放心。副翼4颗KST 125MG,5KG拉力, 这种薄舵机也只有KST和hitc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机虽然用胶纸包着但看看露出的铜头还有厚度应该50有的。
那个蓝色的,辉盛的,塑料齿的,不止50 ...

说的是机翼薄舵机应该不止50一个,辉盛没用过,不知道价钱。
我的水尾舵机配的是65mg,这个级别在太阳鸟上够了,台风不够,降落容易打齿,曾经创过一天打俩齿的记录。也有因打齿导致台风高速俯冲炸机坠毁的例子。所以台风级别建议Hitec 82-85mg左右更合适。不过安装需要费心了,孔位小。
机翼舵机配的是银燕08MD,35一个好像。
机翼薄舵机MKS最好,分两种型号:DS6125和DS6125-mini,前者貌似能到8kg左右,后者5kg。其次是Hitec的125mg,国产就是KST了,都有用的,差别不大。

网友:
舵机还是选择高档一点,尤其是FlAP的舵机
速度与扭力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感觉有点穿西装戴领带,却拖着一双草鞋的味道. 飞机都这么贵了,电机和桨都用不得差,怎么舵机这么省? 用 ...

垂尾和平尾舵机确实有点差了,但是之前用着从没有出过问题,加上对这个机子飞行性能还不了解,所以先这样装上,心想如果力量不够的话,再换吧。

当然,用这个舵机,我是有准备的,飞的时候尽量温柔点。

多谢提醒!

楼主:
恭喜自己升为“列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配的马达是2216,应该比较合适。我用的是2815,可能动力过于充裕了些,配的12*8浆,爬升太快,10秒钟 ...

多谢指点。
其实我一开始也考虑过用银燕金属齿的,可惜手头没有,需要新买。由于对飞机性能不了解,担心其力量速度不够,所以想装起来试飞一下,再决定买什么舵机。

另外呢,自己还有后续的装机计划,不想舵机型号太杂,就先用手头的凑合了。

用这个,飞的时候注意点,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关于浆罩,38mm比较合适。我的马达是5mm轴径,手头有个43mm的,按上去了,过大,不协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浆罩,38mm比较合适。我的马达是5mm轴径,手头有个43mm的,按上去了,过大,不协调。

好象38MM的桨罩没5MM孔径的,要不你买个38的再买个45的,把里面的夹蕊对换一下.

网友:
就这么着吧,好拆,用拉马好卡住。

网友:
升降舵机一定要马上换掉。否则一次都不要上天。 这是真心对你好。

网友(2013-07-12):
我的太阳鸟用的辉盛金属齿升降,结果全油门俯冲扫齿炸鸡

网友:
我也是上海的 ,最近也想入此机,你的帖子很受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