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GPS大家谈论,热闹!走过、路过、不容错过,更新在2楼

楼主(2012-11-28):
先上图

最左边飞宇31AP的GPS,天线为1590R-A
中间是WKM的GPS,天线为1575R-A
最右边就是兔子的GPS,天线为1575R-A
?????????????
三个机子放在一块,然后打开手机的GPS,等于四个设备一块搜星
也不能保证一块搜星,先开WKM,先开兔子,然后开31AP,最后开手机
没看到谁最先搜到6个颗以上,
10分钟后的结果是
手机12颗星信号很好
31AP,12颗星
兔子的前排的灯显示11颗
最后WKM,OSD一直显示9颗与8颗之间
??????????????????
有没有可能是大江的GPS天线也不是太稳定呢
在四种GPS中,他的搜星质量是最差的
手机最快最好可能与基站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明显31AP的GPS速度与质量真好,稳定12颗一直
大江与兔子的GPS一个型号,但厚度明显太薄,这是为什么呢
大江的GPS丢星后,约10后转到自稳模式,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翻跟斗后能稳住,因为高度很高,10秒后转自稳的方式
而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高度太低了,10秒,100米的高度内,足以炸向地面了
升级后的GPS,我也有次突然丢星后闪2红,说明5颗星的时候,WKM约30度向后冲来
说那么多,我就想说,炸机的一大部分原因会不会是WKM的GPS天线搜星质量不好(我准备着手加装一个外置天线,有谁给说明下怎么加好)
还有就是WKM丢星后自稳模式介入的时间太长,还10秒,应该2秒就得介入

有谁的悟空搜到过12颗星吗,有的话报一下
大家顶上去,强烈建议大江出一个增强GPS搜星质量的方案,或公布GPS参数,或DIY一个更换GPS天线的方式方法
并强烈建议丢星后2秒介入的可行性解释或不可行性解释

新的问题提问是,3颗星的情况下不动控会自己漂走,这是因为丢星转自稳了对吧,那么能不能让天线的增益更好点,尽量防止丢星呢?因为以知在对比几个飞控的GPS中,他搜星的颗数是最少的。
还是这个丢星10秒后转到自稳模式,那在自稳模式之前的10秒难道还是自稳模式吗?应该不是吧,因为如果是他们不会说要等10秒后,而是立即。如果不是,会不会丢星后这10秒GPS的仍然发出指令而飞控也按照这个指令运行,如果是,那么丢星后会发出什么指令呢,丢星后的指令首先是错误的对吧,那错误的指令肯定会作出错误的动作。这样讲可行吧。

各种炸机解释,看能不能与你们炸机原因对上号
第三页就有参数说明
这个10秒会解释很多炸机的原因
重心在下的话有的真接飞远,因为坐标丢失或信号不好而发出的错误指令
如果重心在上,那就可怕了,直接翻跟斗,因为、你懂的

大家只有顶才能解决问题啊,并申请加精留首

网友:
应该2秒就得介入

网友A:
研究一下电路板的接线方式,直接换了原本的天线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电路板的接线方式,直接换了原本的天线可行不?

坐等高人来解

网友:
看起来简单,其实很不容易

网友B:
楼主把零度的 GPS也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零度的 GPS也对比一下。

没零度

网友:
支持,  谁用玉兔的插过大江的 深部?

网友:
飞宇31AP的GPS那牛!直接用飞宇插入大江的深部得了

网友:
大疆=兔子

网友:
学习了   哈哈哈哈等解答

网友:
原来那么高的价格就是这货?国人太黑和不负责任了。

网友:
希望DJI能解决

网友C:
DJI 丢星10秒才转入自稳,这个10秒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如果是10秒的话,那这10秒内多轴就是自由落体?还是怎样的状态?

网友:
顶一下,搜过11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 丢星10秒才转入自稳,这个10秒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如果是10秒的话,那这10秒内多轴就是自由落体?还是怎样 ...

又一个不仔细看说明书的,第三页就有参数说明
这个10秒会解释很多炸机的原因,
有的真接飞远,坐标丢失,重心在下的话
如果重心在上,那就可怕了,直接翻跟斗

网友:
DJI 直接出新的高檔GPS給所有客戶更換, 支持頂一下

楼主:
也就等于说,丢星后,如果重心在下的话,飞机会飞走,这时自救方法是,立马打到姿态,航向锁定,然后可以拉回来
看着飞机飞远而关控返航与开返航开关是不理智的,因为GPS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如果重心在上的话,最重的是立即切到姿态,如果高度太低,自救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建议还是重心在下装机吧